使用蓝牙,为什么电脑上可进行串口通信点灯,但在手机上发送数字后串口助手显示乱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22):
两者发的东西不能保证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者发的东西不能保证是一样的。

为什么呀,求指教,那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C:
电脑发送的数据是ASCII码

网友D:
你考虑下手机和电脑的运行速度不一样的问题,往电脑发没问题,往手机发手机可能会阻塞,建议把速度调低。

网友A:
假设程序错了,用电脑发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E:
计算机的ASCII码和用户关联之间的通讯协议

网友F:
电脑发送的数据是和手机发的数据可能有区别

网友G:
波特率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H:
手机发送的数据一般波特率我用38400就可以发送 你的程序里设置的是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