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oled多级菜单C语言程序中结构体这个意思

楼主(2019-07-22):
Menu_table  table[56]=
{
    {0,0,1,(*fun0)},//一级界面
    {1,2,0,(*fun1)},//二级界面第一行
    {2,3,4,(*fun2)},//二级界面第二行
    {3,1,5,(*fun3)},//二级界面第三行
    {4,4,1,(*fun4)},//三级界面
    {5,5,1,(*fun5)},//三级界面
};
这是两个按键的 ,看不懂里面的变量啥意思

网友A(2025-01-07):
肯定是有一个返回值 一个上下切换值 一个确认值 和一个执行函数。

网友A:
比如说三个按键 一个上下选择  一个确认 一个返回, 第一行主界面,上下和返回都是零,按下确认就跳到了1,这个1可能就是进入二级界面了

网友B:
两个按键,一个向下选择(菜单时循环的),一个确定,每一级界面第一个是返回上一级剩下的是进入下一级。

网友C:
函数指针。

网友D:
0=一级界面 1=二级界面第一行 2=二级界面第二行以此类推 ,(*fun0)是函数指针,跳转到显示界面的函数,里面的数字都是函数的索引。

网友E:
(*fun0)是函数指针,其他三个参数分别是第一季界面用到的参数,具体用途看全部代码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