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中齿轮以格雷码的方式编码,但是现在齿轮安装精度跟不上

楼主(2019-07-22):
这种齿轮很常见,齿轮比4比1,齿轮通过光学漫反射检测位置信号,是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方案
参考资料: 资料.7z (236 Bytes, 下载次数: 30)
希望能得到有效的建议,现在问题是齿轮安装的时候没有对照机械零点(市场上应该都是这样,都是通过软件来弥补),导致其变化不是线性的,计算出来的圈数会跳变,本人的实现代码如下,或许描述的不是太准确,希望懂的大佬能够帮助我一下,已经研究几个月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如果有算法更好,感激不尽

/*******************************************************************************
  * 文件名     : light_coding.c
  * 作者       : ylh
  * 库版本     : V3.5.0
  * 文件版本   : V1.0.0
  * 日期       : 2019年04月16日
  * 摘要       : 齿轮
********************************************************************************/
#include "light_coding.h"
uint8_t light_cod[6] = {0};
uint8_t result_turn[6] = {0};
void LightCoding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端口和复用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_LightCodin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8;  //从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Light_Coding(0x01);
}
//读光编0x01~0x06;
uint8_t Light_Coding(uint8_t type)
{
uint8_t result = 0;
LED0(type&0x01);
delay_ms(30);
LED1((type&0x02)>>1);
delay_ms(30);
LED2((type&0x04)>>2);
delay_ms(30);
result = (result)|KEY3;
delay_ms(30);
result = (result<<1)|KEY4;
delay_ms(30);
result = (result<<1)|KEY5;
delay_ms(30);
return result;
}
//圈数转换
void computation(void)
{
int i = 0;
for(i=0;i<6;i++){
  switch(light_cod[i])
  {
//   case 0x00:
//    result_turn[i] = 0.5;
//    break;
   case 0x04:
    result_turn[i] = 3;
    break;
//   case 0x06:
//    result_turn[i] = 1.5;
//    break;
   case 0x07:
    result_turn[i] = 0;
    break;
//   case 0x05:
//    result_turn[i] = 2.5;
//    break;
   case 0x01:
    result_turn[i] = 1;
    break;
//   case 0x03:
//    result_turn[i] = 3.5;
//    break;
   case 0x02:
    result_turn[i] = 2;
    break;
  }
  delay_ms(10);
}
}
//计算齿轮总圈数
int32_t computation_NUMOFTURN(void)
{
  int count = 0;
  int32_t NUM_TURN_WG = 0;
  while(count<6){
   light_cod[count] = Light_Coding(count+0x01);
   count++;
  }
  computation();
  NUM_TURN_WG =
          result_turn[5]*1024+
          result_turn[4]*256+
          result_turn[3]*64+
          result_turn[2]*16+
          result_turn[1]*4+
          result_turn[0];
  Light_Coding(0x01);
  return NUM_TURN_WG;
}
```

网友A:
rolan是简单的光学测量软件

网友B:
没有人来解答吗,想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C:
谁来解答一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