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bit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9-07-22):
我想使用串口指令控制单片机的引脚,所以想把引脚对应的变量放在sbit数组中,但是keil好像不支持sbit数组,我应该如这编写?

网友A:
用整形变量,通过位运算,一个字节存8个位变量,实现。用宏的方式定义好了。形式上就类似你所要的功能。

网友B:
sbit 对应可位移空间的1个位,可位寻址,怎么可能 数组
用 char

网友C:
例如: 单个引脚可以使用  sbit  led = P0^0 ;  这个是位变量(bit是位的意思,一位就是一个1或者0)

如果想把整个I/O里面的8个针脚一次性变更名称    需要宏定义:
例: #define   LED  P0    // 后面没有分号  使用的时候和直接操作P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 单个引脚可以使用  sbit  led = P0^0 ;  这个是位变量(bit是位的意思,一位就是一个1或者0)

如 ...

就是因为引脚太多了,所以才想用数组,用循环控制,单个写,编程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it 对应可位移空间的1个位,可位寻址,怎么可能 数组
用 char

能举个例子吗?我试了用指针也不行。

网友D:
可以用char tab[];

网友E:
sbit不可以对数组操作,这是位寻址命令

网友F(2021-08-27):
你好  请问下这个问题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下这个问题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可以这样
void IO_out(uchar dat)
{
  P34=dat&0x80;
  P30=dat&0x40;
  P12=dat&0x20;
  P10=dat&0x10;
  P30=dat&0x08;
  P33=dat&0x04;
  P13=dat&0x02;
  P11=dat&0x01;
}

网友H:
sbit、bit不支持数组,原因c51指令集位寻址不支持间接寻址、可以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数组,然后用函数移位逻辑运算实现。

网友I:
8051的引脚变量是通过影射寄存器的实现的,它都有对应的寄存器,读取寄存器的值就是对应引脚的值,操作对应的寄存器就是操作引脚
如果要保存,一个地址不就可以保存8个端口的状态吗?
要数组要干嘛

网友J:
首先更正一下,不是Keil不支持,使单片机不支持,你如果了解一下汇编会明白,所谓的数组,就是通过@R1, 进行间接寻址,你通过改写R1的值,然后@R1 取出不同地址的值。
而对于位地址,没有间接寻址方式,都是直接通过位地址来寻址,所以不存在"数组“ 这个概念。
就好像,寄存器地址,只能直接寻址,不能间接寻址,你尝试看看编个代码能把所有寄存器的内容读出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个字函数,子函数里枚举所有的地址,然后调用。代码量肯定是省不了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我试了用指针也不行。

搂主提到指针,那么,搂主尝试用指针操作P0,P1,这些,等你发现不行了,就会明白,硬件底层的不支持,是多么的无奈。

最后,说一下代码量,和程序大小,其实单片机编程,更在意编译出来程序的大小,而不在乎代码量。直接寻址你代码写的好,最后程序大小要比间接寻址小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寄存器都是直接地址了。

网友K:
sbit是一个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