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原理不太理解,求通俗解释

楼主(2019-07-22):
不是特别理解这段话的意思?能不能通俗的帮忙讲解一些,求帮助!!!!
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

以下是个人理解,请指教
这个是把通过把不同的电压赋予不同的编码,然后把这个编码传递给模拟负载,模拟负载根据不同编码输出模拟电压。

网友A:
PWM就像是一个人在以很快的速度开关电源,比如负载是个电机的话,就会得电的时候电机开始加速转,失电的时候就会开始减速,如果开关的速度够快,轮子就可以以看似恒定的速度转。其中,因为我们只是开关了电源,并没有改变电源的电压值,所以同一负载来说电压通常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开的时间长于关的时间,轮子就会转的更快;开的时间占一次开的时间加上关的时间,就是占空比;一秒内开关了多少次,就是频率;这就是你所需要编码的两个重要参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秒内开关的次数越多,开关的时间就越少,每一次关或者开对轮子转速的影响就越小,所以轮子的稳定性就越好,但是虽然时间少了但是次数多了,所以每秒内的总影响不变,所以频率不会改变轮子的转速。

网友B:
blog.csdn点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1331101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把模拟信号不同的电压,变成一个等周期不同占空比的脉冲信号来表示.举个例子,假如定义10V为信号的最大值,那么对应的占空比就是100%,如果信号是3V,那么对应的占空比就是30%当然,这是以电压为讨论对象时,,属于算术平均值.若以功率为讨论对象,则需要计算均方根值,类似交流电计算有效值的概念,要对占空比开个根号.到底用哪个要看实际应用.一般与信号有关的多是用平均值法,而涉及功率部分的,则更适合均方根法.
再举个例子比如高电平时为10V,占空比为40% 周期为1秒的PWM,带1个2欧的负载,如果用一个直流电源代替并且功率一样,求这个直流电源的电压U
U = 10 * sqrt(0.4) 计算得 U = 6.325 V

网友D(2021-05-24):
引用 网友A:
PWM就像是一个人在以很快的速度开关电源,比如负载是个电机的话,就会得电的时候电机开始加速转,失电的时 ...

秒懂,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