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BME280 溫度 壓力 濕度讀出 高度換算 與驅動relay

楼主(2019-07-22):
剛加入貴站,參考許多資料,非常感謝。
前幾天在此下載了bme280 pdf,

得知濕度的讀出方法。

bme280與bmp280的差別僅在於多了濕度資料可以讀出,

所以用bmp280程式小改一下就完成。

以下是我購買的C51練習模組,

他帶有繼電器,接腳在p1_7

繼電器的三個引出點從左至右:

b接,com , a接

我用外接電源透過繼電器a接點接風扇,

超過25度C時轉

低於25度C時停
----------------------
LCD1602 用p0
RS P2_4
RW P2_5
EN P2_6
----------------------
bme280
SCL P3_0
SDA P3_1

----------------------
由於模組買來時並未附硬體電路圖,

所以僅寫出IO供參考。

---------------------
RUN

T:攝氏溫度

P:壓力(hpa)

H:海拔 (以1013.25hpa 為基點計算)

HU:濕度(%)
-----------------------

風扇轉

---------------------
濕度讀取的部份,

註測位址 0xF2

讀出位址0xFD,0xFE
---------------------
程式碼壓縮打包.

---------------------
新手,請多多指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cd.h"
#include "bmp280.h"

sbit Relay = P1^7 ;
unsigned char abc[16];

void main()
{
  uint i,j;
  //int j = 0;
  //uart_init();
  Init_BMP280();//﹍てBMP180
  LCD_Init();
  LCD_Clear();//睲
  Delay_1ms(50);
  //EA = 1;
  while(1)
  {

   bmp280Convert();
   if (temperature >= 2500 ){

    Relay=0; //Fan on
   }
   else {

    Relay=1;  //Fan off
   }
   if (j==0){

   abc[0]='T';
   abc[1]=':';
   abc[2]='0'+ temperature/1000;
   abc[3]='0'+ temperature%1000/100;
   abc[4]='.';           //计翴
   abc[5]='0'+ temperature%100/10;
   abc[6]='0'+ temperature%10/1;
   abc[7]=' ';
   abc[8]='P';
   abc[9]=':';
   abc[10]='0'+pressure/100000;
   abc[11]='0'+pressure%100000/10000;
   abc[12]='0'+pressure%10000/1000;
   abc[13]='0'+pressure%1000/100;
   abc[14]='.';
   abc[15]='0'+pressure%100/10;

   }

   if (j==1){

   abc[0]='H';
   abc[1]=':';
   abc[2]='0'+height/100000;
   abc[3]='0'+height%100000/10000;
   abc[4]='0'+height%10000/1000;
   abc[5]='0'+height%1000/100;
   abc[6]='.';
   abc[7]='0'+height%100/10;
   /*
   abc[2]='0'+humidity/10;
   abc[3]='0'+humidity%10;
   abc[4]=' ';
   abc[5]=' ';
   abc[6]=' ';
   abc[7]=' ';        */
   abc[8]=' ';
   abc[9]='H';
   abc[10]='U';
   abc[11]=':';
   abc[12]='0'+humidity/10;
   abc[13]='0'+humidity%10;
   abc[14]=' ';
   abc[15]=' ';
   }

   for(i=0;i<16;i++)
                {
                           LCD_Write_Char(i,j,abc[i]);
                }
   //j++;
   Delay_1ms(50);
   j=!j;
   }
}

网友A(2019-10-28):
请问这个有电路图嘛

网友B(2019-11-28):
下载后不能编译

网友C:
楼主,现在正在用C51识别BME280,你在编译中遇到过stdint.h文件中—int64编译不过的情况吗?

网友D(2020-02-10):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研究这个模块。

网友E:
不错,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能否告知,你做结果    海拔精度怎么样?

网友F(2020-11-07):
先看看,刚好要用到这个IC

网友G(2025-03-24):
先看看,刚好要用到这个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