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WiFi模块如何实现握手?

楼主(2019-07-22):
已实现单片机与wifi模块程序,想知道手机与单片机是否真实连接。单片机与WiFi模块通讯时如何保证单片机与手机真正相连。c程序如何实现。提供思路也行。——在数据发送时,考虑到的数据错位及乱码。
握手协议及握手信号没接触过。不知道怎样去实现。

我想过,主程序里面加个判断,串口助手发送一个有效值,单片机判断,如果是,则单片机向串口助手发送一个ok。证明连接。
但是,项目里用这个,不怎么好。有点麻烦。
在产品当中,如果要用串口助手发送,过于繁琐,客户不怎么想呀。
另外一种,就是单片机识别ip,但是每个连接手机或者电脑的IP不一样。所以,在主程序中加这种判断,不怎么好。

网友A:
WiFi和手机连上同一网段,用手机做SERVER,用手机监听信道,然后WiFi设置为AP和STA共存模式,再用WiFi做客户端,连接上手机服务器,二者之间就能通信了,想要固定的IP那就只能为客户开服务器了,服务器使用固定IP;

网友B:
wifi模块的控制已经集成了类似串口发送AT指令控制模式,你单片机串口发送AT查询指令,wifi模块就会返回有没有连接手机设备等信息。调试的话,可以先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和wifi模块通信,确保AT命令的正常已经wifi返回信息的分析。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直接用单片机代替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C:
AT指令一大堆

楼主:
AT指令已经在单片机程序中编写。单片机与串口助手已成功通讯。
@小黑屋525    ,我已实现成功握手。
@没有你    ,按照您这样说,他们已经是成功握手了?

我是想在单片机程序上面编写一个回显程序。来确定单片机与其真正相连且数据发送接收不会出现乱码之类的。这一步还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