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定时器触发ADC采样并通过DMA传输的源程序

楼主(2019-07-22):
这是我使用标准库写的,通过定时器触发ADC采样,然后通过DMA进行传输的例程。例程已在STM32F407上验证通过

/*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能正常打印数据,原因不明
定时器1s触发一次ADC转换,然后通过DMA将ADC转换的数据搬运到内存中,然后在dma中断中判断搬运是否完成,在main
的循环中不断读取转换的值-----取采样数据的平均值的代码可以参考原子的
要注意的是,这里采用的是定时器1通道1上升沿触发,而数据有8个,若每1s触发一次,则需要每8s才能显示一次转换的数据,因此将定时器触发时间改为了1/8s*/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_printf.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er.h"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
__IO uint16_t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8] = {0};

//这里可以使用两种定时器触发模式,一种是TIM2 CH2对应PA1,一种是TIM_CH1对应PA8
u8 flag=0;
/*软件复位*/
//void mcuRestart(void)
//{
//__set_FAULTMASK(1);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

int main(void)
{
//        mcuRestart();
        usart_Init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TIM1_PWM_Init();
  ADC_Configuration();
        DMA2_Init();
        printf("这是一个测试\r\n");
        RCC_GetClocksFreq(&get_rcc_clock);
  while (1)
  {
                if(flag)
                 {
                         flag=0;
                                         for(int i=0;i<8;i++)
                                        {
                                                printf("%d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i]);
                                        }

                 }
  }
}

网友A:
没有资源下载!

网友B:
请问楼主,我把定时器触发AD改成1us触发一次为什么就传输不了数据了??

网友C(2019-12-13):
AD采集精度如何呢

网友D(2020-01-19):
下载来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E(2020-08-17):
STM32F407中的AD采样模块、DMA模块,我这几天都有在学,今天参考了这个程序代码,确实很有用。希望自己能坚持学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