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安装错误there are no notification for your products

楼主(2019-07-22):
安装multisim14.0遇到问题,始终安装不起,求解决办法
错误there are no notification for your products

网友A:
安装后的软件再次进入安装界面时,只能选择修复或卸载选项,在没卸载之前是不能再次安装的。

网友B:
软件虽然没有安装成功,但软件的文件夹是已经有了的
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有一个”parts"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下一共有十几个小的文件夹,你要每个都打开,再在里面找到“.msi"后缀的安装文件,双击打开,进入安装界面时选择卸载
每个文件夹都要卸载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有点麻烦,只能重新进入安装,安装过程中会有自带的卸载的过程,在左上角出现一把红色的×,而且只能用那个卸载。用其他的没办法卸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虽然没有安装成功,但软件的文件夹是已经有了的
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有一个”parts"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 ...

嗯,然后开始安装,会两次弹出错误提示,我按继续,安装完后就显示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的软件再次进入安装界面时,只能选择修复或卸载选项,在没卸载之前是不能再次安装的。

嗯,然后开始安装,会两次弹出错误提示,我按继续,安装完后就显示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麻烦,只能重新进入安装,安装过程中会有自带的卸载的过程,在左上角出现一把红色的×,而且只能用 ...

嗯,然后开始安装,会两次弹出错误提示,我按继续,安装完后就显示安装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然后开始安装,会两次弹出错误提示,我按继续,安装完后就显示安装失败

你制裁完那十几个文件夹的所有文件没有?

网友E(2022-09-06):
引用 网友B:
软件虽然没有安装成功,但软件的文件夹是已经有了的
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有一个”parts"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 ...

这个软件安装目录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