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的使用案例

楼主(2019-07-22):
用数码管的前两位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变化范围为00~59,开始时显示00,每按下S2键一次,数值加1;每按下S3键一次,数值减一;每按下S4键一次,数值归零;按下S5键一次,利用定时器功能使数值开始自动每秒加1,再次按下S5键,数值停止自动加1,保持显示原数。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c};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0,num;
void display(uint num)
{
   uint shi,ge;
   shi=num/10;
   ge=num%1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
void keyscans()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s();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0++;
   if(num0==20)
   {
     num0=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A:
貌似运行山有些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运行山有些问题啊

亲测无问题,对于开发板上如果按键和对应的LED等对应管脚不同,可以在程序中进行一定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