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T3466的VOUT1 VOUT2是分别亮还是一定一起亮?

楼主(2019-07-23):
请教一下LT3466的问题,现在用了2根12V线接入,一根控制左边的绿色LED,一根控制右边的红色LED,分别都是15个,请问这样一个3466就够了吗?是否可以实现一个3466同时控制15个红色和15个绿色分别亮?

网友A:
LT3466是凌特公司生产的一款全功能双输出升压型DC/DC转换器,可驱动多达20个白光LED,并具有中启动、LED开路保护及欠压闭锁等功能。主要特点 LT3466是一款全功能双输出升压型DC/DC转换器。它可以宽输入电压范围内驱动多达20个白光LED,并可为串联LED提供相等的LED电流,从而获得均匀的显示亮度,省去了镇流电路器,可节省PCB空间。LT3466内含两个独立的转换器,能够驱动两组不对称的LED,并可对两组LED进行单独调光和关断控制。
看这个介绍,你说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为何不肯花时间去读通它的手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为何不肯花时间去读通它的手册呢。

大佬,,读了,没读懂,,好惭愧,,我在继续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