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怎么设计3D模型?

楼主(2019-07-23):
请问怎么设计3D模型?我是自学的,想知道这些什么参数,模型都是怎么来的,我只会原理图。

网友A:
可以用solidworks软件画3D模型,然后保存为step格式,再导入到Altium Designer的3D模型,就可以使用了。对应模型的参数,你要去查看对应厂家的规格文档

网友B(2019-09-08):
有个网址可以下载一些常用的3D模型:https://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