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数码管时钟显示

楼主(2019-07-23):
* 【编译环境】: ICCAVR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时钟显示
* 【晶    振】:  8M
* 【芯    片】:  ATMEGA16A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char disbuf[4]={0,0,0,0};
      const  uchar  discode[10]={ 0xC0,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cnt=0;
          uchar flag=0;
      uchar  timer[3]={00,00,00};
      void delay(void)
           {uchar i;
             for(i=0;i<255;i++);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imer
              TCNT1H = 0xc7;           //设置 TC1 的 计数寄存器 高8位值
              TCNT1L = 0xc0;           //设置 TC1 的 计数寄存器 低8位值
              //OCR1AH = 0x1C;           //设置 TC1 的 输出比较寄存器A 高8位值
              //OCR1AL = 0x20;           //设置 TC1 的 输出比较寄存器A 低8位值
              //OCR1BH = 0x1C;           //设置 TC1 的 输出比较寄存器B 高8位值
              //OCR1BL = 0x20;           //设置 TC1 的 输出比较寄存器B 低8位值
              //ICR1H  = 0x1C;           //设置 TC1 的 输入捕获寄存器 高8位值
              //ICR1L  = 0x20;           //设置 TC1 的 输入捕获寄存器 低8位值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设置TC1 为 CLK/1024分频,启动TC1
              MCUCR = 0x00;                //设置 MCU 的 控制寄存器
              GICR  = 0x00;                //设置 中断控制寄存器
              TIMSK = 0x04;                //设置 定时计数器 的 屏蔽寄存器
              //SEI();                        //enable interrupts
        }
          void Display(void)
         {
                         PORTB=discode[disbuf[0]];
                 PORTA=0xF7;
                 delay();
                 PORTA=0xff;

                                 PORTB=discode[disbuf[1]];
                 PORTA=0xFB;
                 delay();
                 PORTA=0xff;
                                 switch(flag)
                                {
                                 case 0x00:
                                 PORTB=((discode[disbuf[2]])&0x7f);  break;
                                 case 0xff:
                                 PORTB= (discode[disbuf[2]]);        break;
                                 default:                            break;
                                }
                 PORTA=0xFD;
                 delay();
                 PORTA=0xff;
                                 PORTB=discode[disbuf[3]];
                 PORTA=0xFE;
                 delay();
                 PORTA=0xff;
                   }

      void Process(uchar *p,uchar *disbuf)
         {
                   disbuf[3]=timer[1]/10;
                   disbuf[2]=timer[1]%10;
                   disbuf[1]=timer[0]/10;
                   disbuf[0]=timer[0]%10;
         }

      void PORT_INT(void)
             {
                  DDRA=0xFF;
          DDRB=0xFF;
                  PORTA=0xFF;
          PORTB=0xFF;
                 }

      void main (void)
             {
                           PORT_INT();
                           timer1_init();
                           SEI();
                  while(1)
                 {
                                    Process(timer,disbuf);
                                        Display();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c7;                //设置 TC1 的 计数寄存器 高8位值
                     TCNT1L = 0xc0;                //设置 TC1 的 计数寄存器 低8位值
                                 flag=~flag;
                                  switch(flag)
                                    {case 0x00:
                                          {timer[0]++;
                                              if(timer[0]==60)
                                                    {timer[0]=0;
                                                            timer[1]++;
                                                              if(timer[1]==60)
                                                                      {timer[1]=0;
                                                                                      timer[2]++;
                                                                                           if(timer[2]==24)
                                                                                               timer[2]=0;
                                                                                  }

                                                    }
                                           }
                                                    break;
                                         case 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之前使用过Atmage8A这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粘贴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