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05蓝牙模块双机通信的使用经验

楼主(2019-07-23):
自己总结HC05双机通信的使用方法  最后只需要自己串口收发数据即可

进入AT指令模式
1.接线 USB转TTL
2.长按HC05上的按键 按住再插串口 灯慢闪状态(快闪是等待连接状态 慢闪是AT指令模式)
3.波特率改为38400 AT指令默认为38400 而且不可更改
4.勾选发送新行
5.发送AT
接收到OK则表示已经进入AT指令模式,接下来正式配置主从机模式

主机模式
1.直接发送  AT+ROLE=1 返回ok 就设置成主机模式了
2.AT+PSWD?  查询密码
3.AT+PSWD=xxxx  设置密码
4.AT+CMODE=0  自动搜索装置
保证主从密码相同

从机模式
1.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就是从机模式了 或 AT+ROLE=0 指令 返回ok
2.更改密码 和主机配对 指令与上相同
3.AT+CMODE=0 自动连接

最后一步
1.查询从机的地址 AT+ADDR?
2.主机绑定从机地址 AT+BIND=98d3,37,90efca(后面这串是从机地址 冒号变成分号)
3.重新上电 不按按键了 即EN引脚置低
注意:串口波特率为9600 因为蓝牙和串口的通信协议波特率默认设置为9600
现象 : 两个蓝牙模块灯两闪一灭即为连接

测试
1.打开两个串口助手  波特率设为9600 这个可以调节
2.随便发送 另外一个串口可以接收了

两个单片机通信
1.如上设置好HC05主从模式
2.接单片机串口
3.A单片机发送数据给A串口,A串口自动发送数据给A蓝牙模块,A蓝牙模块自动发送数据给B蓝牙模块,B蓝牙模块发送数据给B串口,B单片机从B串口中断中获取数据。

以上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19-12-24):
请问有蓝牙发送给单片机的源程序么

网友B:
有与单片机相连的电路图??

网友C(2020-04-07):
你好,两个单片机进行通信时,就只用写串口的收发数据程序就可以了吗?

网友D:
请问  如果at发送没有得到反馈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