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遇到问题,板子是与飞的,下面是我写的,显示方块,数码管也亮,我dula=0,wela...

楼主(2019-07-23):
(图片)

网友A:
1602方向对吗?好多开发板屏是反着插得,请仔细看下开发板说明书对照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B:
调节对比度电位器试试看

网友C:
屏的方向应该是对的,如果电源会接错,不会亮屏,检查一下1602的驱动程序。

网友D:
你的1602引脚错了,咋两个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