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两相步进电机

楼主(2019-07-23):
       两相步进控制驱动器如何使用?
       是用脉冲还是PWM?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先去补一下电机原理的课,了解一下电机为何会旋转。

网友B:
PWM(脉冲宽度调制)就是脉冲啊,你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每给驱动器发送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动一步,但是发脉冲也是有讲究的,发脉冲的速度决定了步进电机转动的速度,而电机启动需要一个加速过程。我现在使用的是pwm给驱动器发脉冲,每个pwm周期定时器会中断一次,在中断中计算下一个PWM的周期,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机匀速启动了

网友C:
从基础的学起先吧。

网友D:
比如4相4拍步进电机,轮流让A、B、C、D端口得电,步进电机就能按一个方向转起来。你只需要控制单片机分别让ABCD端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