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电赛STM32程序 电流电压采集

楼主(2019-07-23):
用了外设的LCD以及迷你版自带的LCD两种方案,以下是外设的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dac.h"
#include "pid.h"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__IO uint32_t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0][4];
extern float b;

float V[50] = {0},I[50] = {0},t[50] = {0},m[50] = {0};
float Vaver,Iaver,temp ,Iaver1, Iaver2,Vaver2;
float K = 800;
u8 g_ADCflag = 0;
u16 g_adc = 0;
signed g_fbase = 30;
u8 Iflag = 1;
u32 a=0;
u8 keyvalue=0;
float Vsum = 0,Isum = 0,tsum = 0,msum = 0;
float Vmin = 3.3,Imin = 0,tmin = 0,mmin = 0;
float Vmax = 0,Imax = 0,tmax=0,mmax = 0;
u16  dacval=2160;
float dianya;
u16 j = 0;
u16 adcx;
u8  string[]={"    "};
u8  string1[]={"    "};
u8  string2[]={"    "};
u8  string3[]={"    "};
u8  string4[]={"    "};
u8  string5[]={"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定时器2优先级最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float ADaverage(u8 N)
{
                float sum=0;
                u8 i= 0;
                for(i=0;i<10;i++)
                {
                        sum = sum + (float)(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i][N]/4096.0 * 3.3);
                }
                return (sum/10.0);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cd_Init();                        //初始化OLED
      LED_Init();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DCs_Init();      //初始化ADC
                        Timer_Init();  //20ms定时器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
                        Dac1_Init();
      PIDInit ();
      PIDInit2 ();
      LCD_Clear(WHITE);
            BACK_COLOR=WHIT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2160);//????0
            while(1)
                        {
                                        LCD_ShowString(8,0,"pid:",RED);
                                        LCD_ShowString(8,20,"temp:",RED);
                                        LCD_ShowString(8,40,"Vaver:",RED);
                                        LCD_ShowString(8,60,"Iaver:",RED);
                                        LCD_ShowString(8,80,"DAC:",RED);
                                        LCD_ShowString(8,100,"dianya:",RED);
                                        LCD_ShowString(8,120,"Vaver2:",RED);

                                        keyvalue = KEY_Scan(0);//读取按键值
                                        if(keyvalue ==KEY0_PRES)//设定电压减1Hz  B5
                                        {
                                                 b=b-0.005;
                                        }
                                        else if(keyvalue ==KEY1_PRES)//设定电压减1Hz  B3
                                        {
                                                if(dacval>65)   dacval=dacval-65;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DAC?
                                        }
                                   else if(keyvalue ==WKUP_PRES)//设定电压减1Hz  B3
                                        {
                                                if(dacval<4092)   dacval=dacval+65;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DAC?
                                        }
                                        sprintf((char*)string, "%.3f", b);        //显示电压值
                                        LCD_ShowString(74,0,string,RED);

                                        adcx=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DAC??
                                        LCD_ShowNum(74,80,adcx,4,RED);
                                        dianya=(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sprintf((char*)string3, "%.3f", dianya);        //显示电压值
                                        LCD_ShowString(74,100,string3,RED);

                                        if(g_ADCflag==1)//采集到50个电压电流值进行处理
                                        {
                                                                Vsum = 0;Vmin = 3.3;Vmax = 0;
                                                                Isum = 0;Imin = 3.3;Imax = 0;
                tsum = 0;tmin = 3.3;tmax = 0;
                msum = 0;mmin = 3.3;mmax = 0;
                                                                for(j=0;j<50;j++)
                                                                {
                                                                        Vsum = Vsum + V[j];
                                                                        if(V[j] < Vmin)        Vmin = V[j];
                                                                        if(V[j] > Vmax)        Vmax = V[j];

                                                                        Isum = Isum + I[j];
                                                                        if(I[j] < Imin)        Imin = I[j];
                                                                        if(I[j] > Imax)        Imax = I[j];

                                                                        tsum = tsum + t[j];
                                                                        if(t[j] < tmin)        tmin = t[j];
                                                                        if(t[j] > tmax)        tmax = t[j];

                                                                        msum = msum + m[j];
                                                                        if(m[j] < mmin)        mmin = m[j];
                                                                        if(m[j] > mmax)        mmax = m[j];
                                                                }
                                                                Vaver =(Vsum - Vmin - Vmax)/48;//去最大值最小值后平均
                                                                Iaver =(Isum - Imin - Imax)/48;//去最大值最小值后平均
                                                                temp =(tsum - tmin - tmax)/48;//去最大值最小值后平均
                                                                Vaver2 =(msum - mmin - mmax)/48;//去最大值最小值后平均

                                                                Iaver1= Iaver * 0.913;
                                                                Iaver2=Iaver1 - 0.6317;

                                                                if(Vaver>1.52 || Vaver<1.48) K =K + outPIDCalc(Vaver);//计算电压调制系数
                                                                if(K>990)                        K=990;//限幅处理
                                                                else if(K<300)        K = 300;

                                                                if(temp<2.95)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else if(temp>3.05)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PD.2 输出高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if(Vaver2>2.5)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sprintf((char*)string1, "%.3f", temp);                        //显示设定电流值
                                                                LCD_ShowString(74,20,string1,RED);
                                                                sprintf((char*)string2, "%.3f", Vaver);        //显示电压值
                                                                LCD_ShowString(74,40,string2,RED);
                                                                sprintf((char*)string4, "%.3f", Iaver2);        //显示电压值
                                                                LCD_ShowString(74,60,string4,RED);
                                                                sprintf((char*)string5, "%.3f", Vaver2);        //显示电压值
                LCD_ShowString(74,120,string5,RED);
//                                                          sprintf((char*)string, "%d", Iflag);                        //显示设定电流值
//                LCD_ShowString(100,110,200,16,16,string);

                                                                g_ADCflag = 0;        g_adc = 0;        //标志位置0
                                        }
//                                LCD_Clear(WHITE);
                    delay_ms(40);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3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if(g_adc < 50)//电流电压采集
                {
                        V[g_adc] = ADaverage(0);
                        I[g_adc] = ADaverage(1);
      t[g_adc] = ADaverage(2);
                        m[g_adc] = ADaverage(3);

                        g_adc++;
                }
                else if(g_adc >=50)
                        g_ADCflag = 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 TIM_FLAG_Update);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楼主:
电路原理图就是第一张图片,源码也已分享,再补一个LCD的

楼主:
这是迷你版自带的LCD的程序

2015 E - LCD.7z

楼主:
这是STM32自带的LCD

2015 E - LCD.7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原理图就是第一张图片,源码也已分享,再补一个LCD的

图有点模糊可以发成文件形式吗

网友B(2020-03-10):
标记一下 等着学习~~~~~~

网友C:
还是很强大的哦,标记下,以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