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tc15单片机在1602上显示占空比,程序烧到板子上,1602上没数据,串口没错,...

楼主(2019-07-23):
#include"15.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2^7;     //1602引脚
sbit lcdrw=P2^6;
sbit lcdrs=P2^5;

sbit s1=P2^0;       //按键
sbit s2=P2^1;
sbit s3=P2^2;

uchar zhankongbi=0x80;
uchar code table1[]="zhankongbi";
void delay(uint z);
void pwminit()                        //占空比初始化
{
                CMOD=0x02;
                CL=0x00;
                CH=0x00;
                PCA_PWM0=0x00;
                CCAPM0=0x42;
                CCAP0H=0xff;
                CCAP0L=0xff;
                CR=1;
}
void pwmshe(uchar t)//这是占空比调节函数
{

                CCAP0H=t;
                CCAP0L=t;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ota)
{
        lcdrs=1;
        P0=dota;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lcd()
{
        lcden=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delay(5);
        write_com(0x01);delay(5);
}
void display()
{
    uchar num=0;
        initlcd();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
void display1()
{

                uint a=0,b=0,c=0;
             initlcd();
    zhankongbi=zhankongbi/256*100;
        a=zhankongbi/100;
        b=zhankongbi%100/10;
        c=zhankongbi%10;
        write_com(0x80+0x40); delay(5);
        write_data('a');
        write_com(0x80+0x41);delay(5);
        write_data('b');
        write_com(0x80+0x42);delay(5);
        write_data('c');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while(!s1);
                    zhankongbi=zhankongbi-0x0a;
                        if(zhankongbi<10)
                            zhankongbi=0x0a;
                            pwmshe(zhankongbi);

                }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zhankongbi=zhankongbi=0x0a;
                        if(zhankongbi>256)
                        zhankongbi=0x80;
                            pwmshe(zhankongbi);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zhankongbi<20)
                         zhankongbi++;
                     zhankongbi--;
                             pwmshe(zhankongbi);

                }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lcd();
    pwminit();
        display();
        display1();
    while(1)
{
         keyscan();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A:
建议先复位,另外检查下硬件电路确保硬件工作正常

网友A:
板子是不是ok的?建议先写一些简单的底层驱动测试下硬件

网友B:
哇哦,头文件就一个"15.h"这么简单?求教这块单片机

楼主:
自己已解决;软件可能有点问题;
以下是程序:
#include"1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5;
sbit lcdrs=P3^7;
sbit lcdrw=P3^6;
sbit s1=P2^0;
sbit s2=P2^1;
float zhankongbi=256;
uchar code table1[]="zkb";
void display1();
void pwminit();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pwminit()
{

                CMOD=0x04;
                                CCON=0X00;
                CL=0x00;
                CH=0x00;
//                        PCA_PWM0=0x00;
                CCAPM0=0x42;
                CCAP0H=0xff;
                CCAP0L=0xff;
                CR=1;
}
void pwmshe(uchar t)//这是占空比调节函数
{

                CCAP0H=t;
                CCAP0L=t;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函数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3;num++)//显示年月日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init();
        pwminit();
    display1();
        while(1) //进入主程序大循环
        {

                  keyscan();
                          display1();
                  pwmshe(zhankongbi);
        }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60);
                if(s1==0)
                {
                          while(!s1);
                    zhankongbi--;

                }
        }
                if(s2==0)
        {
             delay(60);
                if(s2==0)
                {
                                while(!s2);
                    zhankongbi++;
                        if(zhankongbi>256)
                        zhankongbi=0x80;
                }
        }

}
void display1(float m)
{

                float a=0,c=0;
             uchar        b=0;
                          m=zhankongbi;
         m=(float)m*100/256;
             a=m/100;
             b=(uchar)m%100/10;
             c=(uchar)m%10;

        write_com(0x84);
        write_date(a+0x30);
        write_com(0x85);
        write_date(b+0x30);
        write_com(0x86);
        write_date(c+0x30);
        write_com(0x87);
        write_date('%');
        write_com(0x83);
        write_date(':');

}

楼主:
引脚同的原因是我拿12芯片做测试的;12和15芯片1602的读写,使能引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