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芯片LDC1314 STM32测试程序

楼主(2019-07-23):
最近使用STM32F103编写的LDC1314多通道测试程序,里面包含LDC1314的数据手册,请认真读取分析,特别是寄存器操作那一块的内容。

#include "ldc1314.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u16 LDC1314_Read2Byte(u8 reg_addr)
{
     u16 reg_data=0;
     u16 temp=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reg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EAD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reg_data= IIC_Read_Byte(1);
     reg_data=(reg_data<<8)&0xFF00;
     temp=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g_data|=temp;
    return reg_data;
}

u8 LDC1314_Write2Byte(u8 reg_addr,u16 reg_data)
{
   u8 data_high=(u8)((reg_data&0xFF00)>>8);
   u8 data_low=(u8)reg_data&0x00FF;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reg_addr );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data_high);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data_low);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top();
         delay_ms(5);
   return 1;
}

void LDC1314_Init_Multi()
{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0,0XFFFF);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1,0XFFFF);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2,0XFFFF);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3,0XFFFF);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0,0x000A);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1,0x000A);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2,0x000A);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3,0x000A);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0,0x200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1,0x200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2,0x200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3,0x2002);

   LDC1314_Write2Byte(ERROR_CONFIG,0X0000);
   LDC1314_Write2Byte(RESET_DEV,0x0000);

//   LDC1314_Write2Byte(MUX_CONFIG,0X420C);
   LDC1314_Write2Byte(MUX_CONFIG,0xC20D);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0,0xF8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1,0xF8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2,0xF8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3,0xF800);

   LDC1314_Write2Byte(CONFIG,0x1401);

}

void LDC1314_Init_single()
{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0,0xFFFF);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0,0x0000);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0,0x2002);
   LDC1314_Write2Byte(RESET_DEV,0x00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0,0xF800);
   LDC1314_Write2Byte(CONFIG,0x1441);       //大于1.5mA电流(仅通道0使用)
}

u16 LDC_read_CHx(u8 CHx)        //读Channel x Conversion Result
{
        u8 reg_addr1 = 0;
        u16 val = 0;
        switch(CHx)
        {
                case 0:
                {
                        reg_addr1 = DATA0_MSB;
                }break;
                case 1:
                {
                        reg_addr1 = DATA1_MSB;
                }break;
                case 2:
                {
                        reg_addr1 = DATA2_MSB;
                }break;
                case 3:
                {
                        reg_addr1 = DATA3_MSB;
                }break;
                default: return 0;        //输入错误
        }

        val = LDC1314_Read2Byte(reg_addr1);        //读取寄存器值
        return val;

}

网友A(2021-03-13):
请问这个WRITE_ADDR为什么是0x55,不是0x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