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设为AD口是否呈现高阻态

楼主(2019-07-23):
单片机做AD采集,把引脚设置为AD口,有电平传入的时候可以正常检测,但是在没有电平传入按理来说应该检测不到AD数据,但是事实上检测到了,是不是因为引脚呈现高阻态,没电平传入会随意检测。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总电路

总电路

网友A:
动动脑子想一下:
高阻时,如果是0-5V,AD会得到什么?如果不是0-5V,那么会是什么电压呢?-100?+1000V?
如此一想,你的【按理来说应该检测不到AD数据】,理又在哪里呢?

网友B:
模拟输入是高阻态,高阻态如果悬空的话,电平就是不确定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MOS电路输入引脚不允许悬空的原因.如果信号内阻小,可以用个远大于信号内阻的电阻,将信号下拉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