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12C2052AD单片机芯片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7-23):
描述一下想要实现的功能:按下K1键,串口发送字符串,通过另一片芯片接收并显示在1602上。
问题:按K1键不会发送,反而按复位键才会发送。1602也不会实时显示,只有在接收时按复位键才会显示,我觉得是串口设置的问题,但是我看了看51的配置,我觉得没有毛病呀,是这块芯片不一样吗?所以来问问,程序如下:
#include "F:\C51\C51\INC\STC\STC12C2052A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jz   11059200                 /*使用11.0592M晶体*/
//#define bt   9600                     /*波特率定义为9600*/

sbit K1=P3^7;
sbit rs=P3^3;
sbit rw=P3^4;
sbit en=P3^5;

uchar Redata[64];
uchar i=0;
uchar Temp;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写命令***************/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1=com;
     delay(5);
     en=1;
     en=0;
}

/***************写数据***************/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1=dat;
     delay(5);
     en=1;
     en=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wz( uchar x, uchar y )
{
uchar address;
if (y == 1)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0xc0+ x;
   lcd_wcom(address);
}

/***************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distr(uchar x,uchar y,uchar *pData)
{
       lcd_wz( x, y );
       while (*pData != '\0')
       {
         lcd_wdat(*pData);
                 pData++;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step 2: 根据串口通信方式 确定是否设置波特率*/
        SCON = 0x4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tep 3 :启动*/

        EA = 1;       /*step 4: 是否启用中断函数*/
    ES = 1;

}

/***************发送字节***************/
void send(uchar Sedate)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即为待发送数据。
{
SBUF=Sedate;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while(!TI);
TI = 0; //等待发送完毕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zfc(uchar *pdate)
{
while((*pdate)!='\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send(*pdate); //发送一个字符
  pdate++;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接收字节***************/
uchar receive(void)
{
uchar redate;
while(!RI);
RI = 0;
redate=SBUF;
return redate;
}

/***************接收字符串***************/
uchar recezfc(void)
{
uchar *qdate;
while((*qdate)!='\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receive(); //发送一个字符
  qdate++;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return *qdate;
}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lcd_init();

if(K1==0){
         delay(200);
                  if(K1==0)
                {
                sendzfc("OK")  ;
                }
                }

//Redata[i]=recezfc() ;

if(Redata[0]==0x4F && Redata[1]==0x4B)
   {
        lcd_distr(0,1,"    ESD Test   ");

        lcd_distr(6,2,"OK");

         delay(200);
   }

        }

}

/***************中断函数***************/
void uart_rx() interrupt 4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Temp = SBUF;
Redata[i] = Temp;
i++;
RI=0;
}
if(TI)
TI = 0;

}

希望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十分感谢!

楼主:
把SCON 改为 0x50 也于事无补,头大,按键无论放在哪都无法识别

楼主:
复位时SCON会全部置为0,这和问题有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