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外部中断2如何使用?

楼主(2019-07-23):
各位大佬下午好!請教 STC15W408AS 外部中斷2如何使用? 我的編譯沒通過。

网友A(2022-08-17):
官方例程有,初始化INT2只需要如下:
INT_CLKO |= 0x10; //(EX2 = 1)使能INT2中断
EA = 1;

网友B(2019-07-24):
EX2 : 外部中断2(INT2)中断允许位,EX2=1允许中断,EX2=0禁止中断。外部中断2(INT2)同
样只能部降沿下降触发。ITN是控制是上沿还是下沿触发,比如外部中断1.
IT1:外部中断1中断源类型选择位。IT1=0,INT1/P3.3引脚上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均可触发
外部中断1。IT1=1,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提示是IT2没有定义,你看看有没有写错.或者说IT2所在寄存器不支持位寻址,只能用位操作来置1和清零.

网友E:
没有IT2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W401AS 系列 INT2中断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bit P10 = P1^0;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2() interrupt 10          //INT2中断入口
{
    P10 = !P10;                     //将测试口取反

//  INT_CLKO &= 0xEF;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NT_CLKO |= 0x1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INT_CLKO |= 0x10;               //(EX2 = 1)使能INT2中断
    EA = 1;

    while (1);
}

网友D:
提示是IT2没有定义,你看看有没有写错.或者说IT2所在寄存器不支持位寻址,只能用位操作来置1和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