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U6050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9-07-23):
我的程序一直卡在这里运行不下去,初始化都失败,我接线也没问题,求大佬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MPU6050加OLED显示角度

网友A:
这个好难写啊

网友B:
去网上的那个宝店里搜一下MPU6050下载一下程序,只用接4个脚,一个VCC一个GND,两个接单片机IO口就可以实现MPU6050的初始化以及读取数据,最好加串口,将读取的数据通过单片机传输到电脑的串口助手上。

网友C:
我也是卡在这,一直自检失败,返回值为8,初始的时候MPU也是放平了的,查了好久,卡在这好几天了,用的STM32F103ZET6改的STM32F103C8T6的程序,之前在ZET6上还是好用的,求解答!!!

网友D:
官方说了FSMC会与IIC有冲突,不能同时开启,IIC用模拟的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E:
你I2C通讯测试过么?能通过I2C读出MPU6050的ID么?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关于STM32模拟I2C协议控制MPU6050的。

https://blog.csdn.net/qq646497210/article/details/83096361

网友F:
使用调试模式跟踪一下,看看到底在哪儿出现问题了。
在硬件初始化之前,需要延时几百毫秒,等待硬件上电稳定后,再进行硬件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