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压力传感器的实时监测和报警程序

楼主:
最近因一台消防控制系统设备需加泡沫罐检漏功能,所以专门做了单片机检测压力传感器电流值,做AD转换,进行实时处理,实现对压力传感器的实时监测和报警功能,原理图如图片所示,程序如附件所示。

#include <REG51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AK_chg 320 //泄漏判断灵敏度
#define ADD_chg 100  //加液判断灵敏度
#define dat_yu 10  //抖动变量

/*********************
*   基本命令宏定义   *
*********************/
#define     HZ_16X16                0XF0        //固定处: 显示16X16点阵国标汉字命令
#define     ASCII_8X8               0XF1        //固定处: 显示8X8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SINGLE_DOT              0XF2        //任意点: 显示命令
#define     BYTE_DOT                0XF3        //字节处: 显示点阵命令
#define     SCREEN_CLEAR            0XF4        //整屏清屏命令
#define     ASCII_8X16              0XF9        //固定处: 显示8X16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ALL_TOGGLE              0XFA        //反白显示命令
#define     CURSOR_LENGTH           0XFB        //光标: 开关及类型设置命令
#define     MOVE_SPEED              0XFC        //调整移动速度命令
#define     PICTURE_DISP            0XFD        //画图片命令
#define     SCREEN_ONOFF            0XFE        //屏幕开命令
#define     POWER_SAVE              0XFF        //系统省电命令

#define     ASCII_5X8               0XE0        //固定处: 显示5X8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NUMBER_3X5              0XE1        //固定处: 显示3X5数字及大写字母命令
#define     ASCII_6X12              0XE2        //固定处: 显示6X12ASCII命令
#define     NUMBER_9X16             0XE3        //固定处: 显示9X16数字命令
#define     CURSOR_LOC              0XE4        //光标: 位置设置命令
#define     BACK_TOGGLE             0XE5        //背光取反命令
#define     CONTRAST_GRADIENT       0XE6        //对比度调整命令
#define     UART_BAUDRATE           0XE8        //UART波特率设置命令
#define     STR_8X16                0XE9        //固定处: 显示16X16中文和8X16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HZ_16X16_LOC            0XEA        //任意点: 显示16X16中文字符命令
#define     STR_8X16_LOC            0XEB        //任意点: 显示16X16中文和8X16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HZ_16X16_CUR            0XEC        //光标处: 显示16X16点阵的中文字符命令
#define     STR_8X16_CUR            0XED        //光标处: 显示中文和8X16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TEMPERATURE_SET         0XEE        //设置温度补偿开关和系数命令
#define     SOFT_RESET              0XEF        //复位命令

#define     ASCII_5X8_CUR           0XD0        //光标处: 显示一个5X8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ASCII_8X8_CUR           0XD1        //光标处: 显示一个8X8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ASCII_6X12_CUR          0XD2        //光标处: 显示一个6X12ASCII命令
#define     NUMBER_9X16_CUR         0XD3        //光标处: 显示一个9X16数字命令
#define     NUMBER_3X5_CUR          0XD4        //光标处: 显示一个3X5数字和大写字母命令
#define     STR_ASCII_5X8_CUR       0XD5        //光标处: 显示一5X8ASCII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NUMBER_3X5_CUR      0XD6        //光标处: 显示3X5数字和大写字母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6X12_CUR            0XD7        //光标处: 显示12X12中文和6X12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NUMBER_9X16_CUR     0XD8        //光标处: 显示9X16数字字符串命令
#define     ASCII_8X16_CUR          0XD9        //光标处: 显示一个8X16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STR_ASCII_8X8_CUR       0XDA        //光标处: 显示8X8ASCII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ASCII_5X8_LOC       0XDB        //任意点: 显示5X8ASCII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6X12_LOC            0XDC        //任意点: 显示12X12中文和6X12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NUMBER_9X16_LOC     0XDD        //任意点: 显示9X16数字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NUMBER_3X5_LOC      0XDE        //任意点: 显示3X5数字和大写字母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ASCII_8X8_LOC       0XDF        //任意点: 显示8X8ASCII字符串命令

#define     ASCII_5X8_LOC           0XC0        //任意点: 显示5X8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ASCII_8X8_LOC           0XC1        //任意点: 显示8X8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ASCII_6X12_LOC          0XC2        //任意点: 显示6X12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NUMBER_9X16_LOC         0XC3        //任意点: 显示9X16数字字符命令
#define     NUMBER_3X5_LOC          0XC4        //任意点: 显示3X5数字和大写字母字符命令
#define     DRAWLINE                0XC5        //任意点: 画线
#define     AREA_MOVE               0XC6        //任意指定: 区域块移位
#define     AREA_DATA               0XC7        //任意指定: 区域块显示数据 清零/全亮/反显
#define     AREA_FLASH              0XC8        //任意指定: 区域块显示数据自动闪烁
#define     ASCII_8X16_LOC          0XC9        //任意点: 显示8X16ASCII字符命令
#define     RESERVE_01              0XCA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KEYBOARD                0XCB        //内置键盘开关命令
#define     RESERVE_02              0XCC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HZ_FORM                 0XCD        //设置中文和半角ASCII放大字体命令
#define     GET_TEMP                0XCE        //获取环境温度命令
#define     RESERVE_03              0XCF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HZ_12X12                0XB0        //固定处: 显示12X12点阵国标汉字命令
#define     RESERVE_04              0XB1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05              0XB2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06              0XB3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07              0XB4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BACK_ONOFF              0XB5        //背光开关命令
#define     RESERVE_08              0XB6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09              0XB7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10              0XB8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STR_6X12                0XB9        //固定处: 显示12X12中文和6X12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HZ_12X12_LOC            0XBA        //任意点: 显示12X12中文字符命令
#define     NOP                     0XBB        //空转命令
#define     HZ_12X12_CUR            0XBC        //光标处: 显示12X12点阵的中文字符命令
#define     RESERVE_11              0XBD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12              0XBE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define     RESERVE_13              0XBF        //模块内部预留命令,请勿使用

sbit AMXR=P2^3;        //  禁止ALE

unsigned int n0,n1,n2,n3,n4;
unsigned int SBMF;

unsigned int ad_data1 , ad_data2 , ccc1 , ccc2;

unsigned char  tr_rx;
unsigned char  rx[9] , rec;//发送、接收缓存 计数
unsigned int rec_tim;

unsigned char prefz;//压力采样峰谷值判断计数

unsigned int pressmax;//压力峰谷值采样数组
unsigned int pressmin;//压力谷值采样数组
unsigned int D_dat,avedat,avedatlast;//LCD显示最大值最小值

unsigned int pressph[2];
unsigned long press1p;//压力1采样平均值
unsigned long press2p;//压力2采样平均值
unsigned char bj,bj_jc; //泄漏报警标识 bj=1泄漏报警 bj=2加液过程 bj=3加液结束  bj=4进行喷放 bj=5喷放结束 bj=6停止检测 bj=7开始检测
unsigned char cgf;//传感器阀标识 0:传感器阀关 1:传感器阀开

void max126(unsigned int ch);   //max126 AD 转换
void Value(); //加液判断
void DP();//数据处理

void X5045wr1(unsigned char a);  //写X5045指令 a:指令
void X5045wr2(unsigned int a,unsigned char b) ; //写X5045存储器 a:数据 b:起始地址
void X5045wr3(unsigned char a);  //写X5045寄存器    a:寄存器数据
unsigned char X5045rd1(); //读X5045寄存器 c:命令 d:读长度(位数)
unsigned int X5045rd2(unsigned char c);  //读X5045存储器 c:起始地址

void BCD_chg(unsigned int dat1,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BCD码转换,m行    n 列
void LCD(void);  //液晶显示初始化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int disdat1,unsigned int disdat2,unsigned int disdat3,unsigned int disdat4);//LCD显示

//********************
//延时函数1ms 100us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j)   //对于11.0592MHz时钟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k;
    while(j--)
    {
        for(k=0;k<12;k++)
        for(i=0;i<125;i++)
        {}
    }
}
//*********************
//串口方式读写数据
//*********************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unsigned char get_char(void)
{
    unsigned char ch;
    while(RI==0);
    ch=SBUF;
    RI=0;
    return ch;
}
/*****************************************************/
/***********************液晶屏基本设置函数************/
/*****************************************************/
/*************************************************************
函数名称:Screen_Clear
函数功能:整屏清屏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NO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creen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ch;
    put_char(SCREEN_CLEAR);                              //0xE3 行位置0-7 列位置0-25 ASC2字符代码 9*16 0-9数字
    ch=get_char();
    while(ch!=0xCC);    //等待返回值???
}

/*************************************************************
函数名称:Back_Toggle
函数功能:背光开关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NO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发送一次E5命令,打开背光,在发送一次E5命令,关闭背光
*************************************************************/
void Back_Toggle(void)
{
    unsigned char ch;
    put_char(BACK_TOGGLE);
    ch=get_char();
    while(ch!=0xCC);    //等待返回值???
}

/********************************************************************************/
/**************************    液晶屏汉字显示函数    ****************************/
/********************************************************************************/
/*************************************************************
函数名称:Screen_Onoff
函数功能:键盘开关命令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Switch-开关(0/1)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creen_Onoff(unsigned char Switch)
{
    unsigned char ch;
    put_char(SCREEN_ONOFF);
    put_char(Switch);
    put_char(02);
    ch=get_char();
    while(ch!=0xCC);    //等待返回值???
}

/********************************************************************************/
/**************************    液晶屏数字显示函数    ****************************/
/********************************************************************************/

/*************************************************************
函数名称:Number_9x16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9X16数字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Y-行数(0-3),X-列数(00-13), *S-显示ASCII字符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Number_9x16(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ch;
    put_char(ASCII_8X16);
    put_char(Y);
    put_char(X);
    put_char(s);               // 显示字符
    ch=get_char();
    while(ch!=0xCC);    //等待返回值???
}

/********************************************************************************/
/************************** 液晶屏ASCII字符显示函数  ****************************/
/********************************************************************************/

/********************************************************************************/
/**************************  液晶屏混合字符显示函数  ****************************/
/********************************************************************************/

/*************************************************************
函数名称:Str_8x16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16X16中文和8X16ASCII字符串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Y-行数(0-3),X-列数(0-15), *S-显示内容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tr_8x16(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ch;
    put_char(STR_8X16);
    put_char(Y);
    put_char(X);
    while (*s)
    {
        put_char(*s);                 // 显示字符
        s++;
    }
    put_char(0X00);                   //结束符
    ch=get_char();
    while(ch!=0xCC);    //等待返回值???
}

void X5045wr1(unsigned char a)  //写X5045指令  a:指令
{
    unsigned char i ,j,c;
    T0=1;
    T1=1;T2=0;
    T1=0;
    c=6;                            //X5045使能写
    for(i=0;i!=8;i++)
    {
        if((a & 0x80) == 0x80)
        {
            WR = 1;
            T2 = 1;
        }
        if((a & 0x80) == 0)
        {
            WR = 0;
            T2 = 1;
        }
        a = a << 1;
        for(j=0;j!=10;j++){}
        T2 = 0;
    }
    T1=1;                    //X5045禁止写
}

void X5045wr3(unsigned char a)  //写X5045寄存器 a:寄存器数据
{
    unsigned char i  , c;
    c=0x01;
    T0=1;
    T1=1;
    T2=0;
    T1=0;                                   //X5045使能写
    for(i=0;i!=8;i++)
    {
        if((c & 0x80 )== 0x80)
        {
            WR = 1;
            T2 = 1;
        }
        if((c & 0x80) == 0)
        {
            WR = 0;
            T2 = 1;
        }
        c = c << 1;
        T2 = 0;
    }

    for(i=0;i!=8;i++)
    {
        if((a & 0x80 )== 0x80)
        {
        WR = 1;
        T2 = 1;
        }
        if((a & 0x80) == 0)
        {
            WR = 0;
            T2 = 1;
        }
        a = a << 1;
        T2 = 0;
    }
    T1=1;           //X5045禁止写
}

unsigned char X5045rd1() //读X5045寄存器 c:命令 d:读长度(位数)
{
    unsigned char i,c,j,dat;
    c=0x05;
    T0=1;
    T1=1;
    T2=0;         //读状态寄存器
    T1=0;
                      //X5045使能写
    for(i=0;i!=8;i++)       //写读指令
    {
        if((c & 0x80) == 0x80)
        {
            WR = 1;
            T2 = 1;
        }
        if((c & 0x80) == 0)
        {
            WR = 0;
            T2 = 1;
        }
        c = c << 1;
        for(j=0;j!=10;j++){}
        T2 = 0;
    }
    dat = 0;
    T2 = 0;
    for(i=0;i!=8;i++)
    {
        for(j=0;j!=10;j++){}
        {
            dat = dat << 1;
        }
        T2 = 0;
        for(j=0;j!=10;j++)
        {};
        c=RD;
        //for(j=0;j!=10;j++){}
        if(c == 1)
        {
            dat = (dat | 0x01);
        }
        T2 = 1;
    }
    T1=1;             //X5045禁止
    return dat;
}

void rec_dat()interrupt 4 using 1//串口中断
{
    RI=0;
    rec_tim=0;
    rx[rec]=SBMF;
    if(rx[0]==0x055 && rec<9)//幁头正确,未接收完
    {
        rec=rec+1;
    }
    if(rec==9)
    {
        rec=0;
        tr_rx=2;
    }           //置接收完成标志
}

void BCD_chg(unsigned int dat1,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BCD码转换,m行 n 列
{
       if((dat1==0)||(dat1<10))
       {
         n0=dat1+0x30;
       Number_9x16(m, n,n0);
           Number_9x16(m, n+1, 0x20);
           Number_9x16(m, n+2, 0x20);
           Number_9x16(m, n+3, 0x20);
           Number_9x16(m, n+4, 0x20);
       }
       else if((dat1==10)||((dat1>10)&&(dat1<100)))
       {
           n0=0x30+(dat1%10);      //个位
           n1=(dat1/10)+0x30;     //十位
       Number_9x16(m, n, n1);
             Number_9x16(m, n+1, n0);
           Number_9x16(m, n+2, 0x20);
           Number_9x16(m, n+3, 0x20);
           Number_9x16(m, n+4, 0x20);
       }
       else if((dat1==100)||((dat1>100)&&(dat1<1000)))
       {
            n0=((dat1%100)%10)+0x30;    //个位
            n1=((dat1%100)/10)+0x30;      //十位
            n2=(dat1/100)+0x30;      //百位
        Number_9x16(m,n,n2);
              Number_9x16(m,n+1,n1);
              Number_9x16(m,n+2,n0);
            Number_9x16(m, n+3, 0x20);
            Number_9x16(m, n+4, 0x20);
       }
       else if((dat1==1000)||((dat1>1000)&&(dat1<10000)))
       {
            n0=((dat1%100)%10)+0x30;    //个位
            n1=((dat1%100)/10)+0x30;      //十位
            n2=((dat1/100)%10)+0x30;      //百位
              n3=(dat1/1000)+0x30;       //千位
        Number_9x16(m,n,n3);
              Number_9x16(m,n+1,n2);
              Number_9x16(m,n+2,n1);
              Number_9x16(m,n+3,n0);
            Number_9x16(m, n+4, 0x20);
       }
       else if((dat1==10000)||(dat1>10000))
       {
            n0=((dat1%100)%10)+0x30;    //个位
            n1=((dat1%100)/10)+0x30;      //十位
            n2=((dat1%1000)/100)+0x30;    //百位
              n3=((dat1%10000)/1000)+0x30;  //千位
              n4=(dat1/10000)+0x30;      //万位
        Number_9x16(m,n,n4);
              Number_9x16(m,n+1,n3);
              Number_9x16(m,n+2,n2);
              Number_9x16(m,n+3,n1);
              Number_9x16(m,n+4,n0);
       }
       else
       {
         Number_9x16(m,n,0x39);
             Number_9x16(m,n+1,0x39);
             Number_9x16(m,n+2,0x39);
             Number_9x16(m,n+3,0x39);
             Number_9x16(m,n+4,0x39);
       }
}

void LCD()//液晶显示初始化
{
    Screen_Clear();             //清屏
    Back_Toggle();              //打开背光
    Screen_Onoff(01);           //屏幕全亮6S用于检查屏幕质量
    Delay_1ms(1000);
    Screen_Onoff(00);               //屏幕恢复正常
    Str_8x16(1,0,"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
    Str_8x16(2,0,"公司");
    //显示“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Delay_1ms(500);
  Screen_Clear();           //清屏
}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int disdat1,unsigned int disdat2,unsigned int disdat3,unsigned int disdat4)//LCD显示
{
        Str_8x16(0,0,"瞬时值");
        Str_8x16(1,0,"平均值");
        Str_8x16(2,0,"基准值");
        Str_8x16(3,0,"差  值");
        switch(bj)
        {
         case 1:
            Str_8x16(1,14,"泄漏报警");  //显示“泄漏报警”
            break;
         case 2:
            Str_8x16(1,14,"加泡沫液");  //显示"加泡沫液"
            break;
         case 3:
            Str_8x16(1,14,"液面稳定");  //显示"液面稳定"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bj_jc==0)
        {
            Str_8x16(0,14,"停止检测");
        }//显示“停止检测”
        else if( bj_jc==1)
        {
           Str_8x16(0,14,"开始检测");
        }//显示“开始检测”
        if( cgf==1)
        {
            Str_8x16(2,14,"传感器阀开");
        }//显示“传感器阀开”
        else
        {
          Str_8x16(2,14,"传感器阀关");
        }

        BCD_chg(disdat1,0,7);
        BCD_chg(disdat2,1,7);
        BCD_chg(disdat3,2,7);
        BCD_chg(disdat4,3,7);
}

//void max126(unsigned int ch)   //max126 AD 转换
//{
//  P2=(P2|0x80);
//  P2=0xff;
//  P0=0xff;//禁止62256
//  AMXR=0x01;//禁止ALE
//  CEX4=0; //max126选通 CS
//  WR=0; //写命令
//  P0=ch;//ch; //单通道
//  WR=1;
//  CEX4=1;
//  CEX3=0;//开始转换  CONVST
//  CEX3=1;
//  while(INT0==1){}   //INT
//  CEX4=0;//max126选通
//  RD=0;
//  P0=0xff;
//  P2=0xff;
//  ad_data2 = P2;   //  地址
//  ad_data1 = P0;//  数据   ad_data1 = P0;ad_data2 = P2;
//  RD=1;
//  CEX4=1;//max126禁止
//  ccc1 = ad_data1;
//  ccc2 = (ad_data2 & 0x003f);
//  ccc2 = (ccc2 <<8);//c2 = c2 & 0x3f00;
//  pressph[0]=(ccc1|ccc2); //c1;
//  if((pressph[0]<400)||(pressph[0]>16300))
//  {
//     pressph[0]=pressph[1];
//  }
//  else
//  {
//     pressph[1]=pressph[0];
//  }
//  P2=(P2 & 0xef);//使能62256
//  AMXR=0x00;//使能ALE

//}

void max126(unsigned int ch)   //max126 AD 转换
{
    P2=(P2|0x80);
    P2=0xff;
    P0=0xff;//禁止62256
    AMXR=0x01;//禁止ALE
    CEX4=0; //max126选通 CS
    WR=0; //写命令
    P0=ch;//ch; //单通道
    WR=1;
    CEX4=1;
    CEX3=0;//开始转换  CONVST
    CEX3=1;
    while(INT0==1);  //INT
    CEX4=0;//max126选通
    RD=0;
    P0=0xff;
    P2=0xff;
    ad_data2 = P2;   //  地址
    ad_data1 = P0;//  数据   ad_data1 = P0;ad_data2 = P2;
    RD=1;
    CEX4=1;//max126禁止
    ccc1 = ad_data1;
    ccc2 = (ad_data2 & 0x003f);
    ccc2 = (ccc2 <<8);//c2 = c2 & 0x3f00;
    pressph[0]=(ccc1|ccc2); //c1;
    if((pressph[0]<1000)||(pressph[0]>16300))
    {
       pressph[0]=pressph[1];
    }
    else
    {
       pressph[1]=pressph[0];
    }
    P2=(P2 & 0xef);//使能62256
    AMXR=0x00;//使能ALE
}

void DP()//数据处理
{
    prefz=prefz+1;
    pressmax=0;
    pressmin=16300;
    if((pressph[1]>pressmax))
    {
      pressmax=pressph[1];
    }

    if(pressph[1]<pressmin)
    {
      pressmin=pressph[1];
    }
    if(prefz>10)
    {
      prefz=0;
        avedat=(pressmax+pressmin)/2;
      if(avedat<avedatlast)
        {
            bj=1;
            CEX0=0;
            D_dat=avedatlast-avedat;
        }
        else
        {
            D_dat=avedat-avedatlast;
            bj=3;
            CEX0=1;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k;
    unsigned char m,normal,normal1,timecount,timecount1;//normal正常LED
    unsigned int timecount2;
    normal=0;normal1=0;timecount=0;timecount1=0;timecount2=0;//start=1;
    Delay_1ms(50);
    T0=1;
    T1=1;
    T2=0;//X5045 写保护
    m=0xff;
    P2=P2 | 0x80;//禁止62256
    T0=0;
    {X5045wr1(0x06);}//写允许
    while((m & 2)!=2){m=X5045rd1();}//是否允许写
    while((m & 1)==1){m=X5045rd1();}//是否写完
    X5045wr3(0x00);
    while((m & 1)==1){m=X5045rd1();}//读数据指令
    P2=P2 & 0xef;//使能62256
    SM0 = 0;
    SM1 = 1;
    SM2 = 1;//串口方式1,
    TMOD = 0x33;  //禁止定时/计数器0,1
    TCON = 0x0;   //禁止定时/计数器0,1计数
    T2CON = 0x30; //设定定时/计数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接收、发送)
    T2MOD = 0x00; //设定定时/计数器2为递增
    PCON = 0x00;//波特率不倍增
    RCAP2H = 0xff;//0xfd;//22.1184MHz 9600 波特率
    RCAP2L = 0xb7;//0xc0;
    TR2 = 1; //启动定时器2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
    CEX2=1;
    WR=1;
    RD=1;
    ES=0;/////
    TI=0;
    RI=0;///////
    k=0;
    timecount=0;
    pressmax=0;
    pressmin=16300;
    bj=0;
    cgf=1;
    CEX0=1;
    INT1=0;
  if(CEX2==0)
  {
   LCD();
  }//液晶显示初始化    显示“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while (1)
    {
    if(T2EX==1)
    {
        cgf=1;
      bj_jc=1;
        RCAP2H = 0xff;//0xfd;//40MHz 输出16Mhz时钟
        RCAP2L = 0xff;//0xc0;
        T2CON = 0x04;//设定定时/计数器2为可编程时钟输出
        T2MOD = 0x02; //设定定时/计数器2为递增
        TR2 = 1; //启动定时器2
        press1p=0;
        press2p=0;
        for(i=0;i<50;i++)
        {
        max126(4);
        press2p=press2p+pressph[0];
        }
        press1p=press2p/50;
        press2p=0;
        if((press1p<400)||(press1p>16300))
        {
            INT1=1;
        }
        else
        {
            INT1=0;
        }//传感器故障判断
        T0=0;//X5054 写保护
        DP();//数据处理
        T2CON = 0x30;  //设定定时/计数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接收、发送)
        T2MOD = 0x00; //设定定时/计数器2为递增
        RCAP2H = 0xff;//0xfd;//22.1184MHz 9600 波特率
        RCAP2L = 0xb7;//0xc0;
        TR2 = 1; //启动定时器2
        if(CEX2==0)
    {
      LCD_DISPLAY(pressph[1],avedat,avedatlast,D_dat);//
    }
        if(CEX0==0)
        {
            i=10;
        }
        else
        {
            i=30;
        }//如果泄漏-液晶不显示;工作指示灯快闪。如果不泄漏-液晶不显示;工作指示灯慢闪。
        timecount++;
        if(timecount>i)
        {
            timecount=0;
            ECI=~ECI;
        }//工作指示灯点?
    }
    else
    {
        bj_jc=0;
        cgf=0;
        ECI=1;
        pressmax=0;
        pressmin=16300;
        if(CEX2==0)
        {
        LCD_DISPLAY(0,0,0,0);//
        }
  }
        T1=1;
        T1=0;
        T1=1;
}
}

网友A(2020-01-11):
请问,原理图能更清楚的发出来吗?

网友B:
同楼上,能给份原理图学习,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