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S3231读时间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DS3231读时间寄存器给定寄存器首地址后是否可以依次读0x00秒, 0x01分,0x02时,0x03天,.....还是只能读出给定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A(2019-07-24):
这段程序读出寄存器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可不可以依次从首地址连续读出数据直到主机发出NACK
信号结束。还想请教一下大家
uchar   date[7];     /* date[2]=hour,date[1]=minute,date[0]=second*/

uchar read_ds3231(uchar address)         //从DS3231的某个地址读取1byte数据
{
        uchar dat;
uchar n;
        start();
        write_i2c(0xd0);
        while(!respons());
        write_i2c(0x00);   // 写秒寄存器地址
        while(!respons());
        start();
        write_i2c(0xd1);
        while(!respons());
   date[0]=read_i2c();
   stop();

        delay();delay();delay();delay();

        start();
        write_i2c(0xd0);
        while(!respons());
        write_i2c(0x01);   //  写分寄存器地址
        while(!respons());
        start();
        write_i2c(0xd1);
        while(!respons());
   date[1]=read_i2c();
   stop();

        delay();delay();delay();delay();

        start();
        write_i2c(0xd0);
        while(!respons());
        write_i2c(0x02);    //写小时寄存器地址
        while(!respons());
        start();
        write_i2c(0xd1);
        while(!respons());
   date[2]=read_i2c();
   stop();

}

网友B:
地址指针是自动加1的,比如说
0iic开始
1写操作
2写地址sec 0x00
3写入数据 sex
4再次写数据   这里写入数据就是写到min寄存器0x01;
5iic结束
所以时间初始化是可以一次性写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地址指针是自动加1的,比如说
0iic开始
1写操作

明白了,谢谢朋友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