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ulitism遇到问题error 1935. 安装程序集

楼主:
安装了很多次包括很多版本的multisim,都不能成功,有人说是原来的注册表没删干净,我按照方法成功卸载后安装,12版在安装时出现两次错误,我继续,安装后说失败了,在开始目录里打开也打不开;10版安装后没有错误提示,但也打不开,我估计14版也会是这样

错误:error 1935. 安装程序集

网友A(2019-07-23):
兄弟有点惨啊,我是在腾讯软件中心下的multism10,一次性装好的,你可以试试呀,就250M

网友B:
要想使用软件还得记得给它上牌

网友C:
这个软件没办法,装好了就用的很好,没装好就费神,不要相信什么管家和360删除注册表,没用的,先点击安装包安装过程中左上角有一把红色的叉,用这个卸载一下,如果不行据说网上有一些小插件能够卸载,实在没办法了,重装系统,当然,实在没办法才重装系统。最后安装的时侯网上找个安装教程一比一步仔细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