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h头文件

楼主(2019-07-23):
放入Keil5\C51\INC\STC中,或者参考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d368d1eaf89ea3f60c05722.html百度经验

网友A(2022-07-21):
到宏晶官网下载器件目录(uv4。cdb文件)和stc系列头文件加入keil安装目录下,程序可编译成功,多谢楼主指点。因为第一次使用stc125a系列单片机,请问烧录方法与89,90系列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