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清除固件信息(Win10版本)(刷新固件无法正常使用的请进)

楼主:
刷 新固件之后,发现不能正常工作,翻看资料之后,才知道要清除原有的固件信息,现在分享给大家!

1. 安装 Python 2.7.12
  下载地址: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2.7.12/python-2.7.12.msi
  在Windows下安装

2. 安装 pip (附件中有)
  下载解压缩之后,得到 get-pip.py 文件,并复制到 Python 的安装路径
  默认是 c:\Python27 ,Scripts 这个文件夹下。
  按下 win键+R 输入 cmd打开命令行,进入该文件夹下 c:\Python27\Scripts , 输入运行 get-pip.py 指令

3. 安装 esptool 和 pyserial
  这一步就比较简单了,直接运行 pip install esptool 和 pip install pyserial 两条指令即可自动完成。

4. 清除 8266 固件信息

  确认一下8266所连接的串口号,要以串口号作为指令的参数,如我的设备是在COM4,我运行的指令就是esptool.exe --port COM4 erase_flash

网友A(2019-08-18):
谢谢分享啊    已经成功清除

网友B(2019-10-19):
不错不错,自从上次做8266的失败后,最近想重新玩起来

网友C(2019-11-24):
用python开发ESP8266开发的好资料

网友D(2020-04-02):
python36可以吗?

网友E:
感性分享 下载来试试。上传刷了就不能清除。

网友F(2023-04-03):
一直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处理? 是要清除吗?

Device is busy or does not respond. Your options:

  - wait until it completes current work;
  - use Ctrl+C to interrupt current work;
  - reset the device and try again;
  - check connection properties;
  - make sure the device has suitable MicroPython / CircuitPython / firmware;
  - make sure the device is not in bootloader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