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角速度传感器计算得出精确的角度?

楼主(2019-07-23):
我现在用的传感器是三轴重力加速度+一个Z轴的角速度,请问我怎么由角速度得出精确的角度。我用了角度积分误差很大,用卡尔曼滤波?怎么用?还是有其他办法?求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不,算角度应该是算欧拉角,滤波的目的在于去掉外部抖动产生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角度应该是算欧拉角,滤波的目的在于去掉外部抖动产生的噪声!

倾角和滚角我用三个重力加速度得出了,唯独还有偏航角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