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加密和解密的C语言程序实现

楼主(2019-07-23):
有些单片机没有AES硬件外设,但是要实现AES加密和解密,就需要通过软件来实现了。附件是AES的C语言实现。加密和解密封装成下面两个函数。1、加密函数
   void inv_cipher(uint8 *in, uint8 *out, uint8 *key)
*in是用户加密前的数据;*out是用户加密后的数据;*key是128位的密钥
2、解密函数
void cipher(uint8 *in, uint8 *out, uint8 *key)

*in是用户解密前的数据;*out是用户解密后的数据;*key是128位的密钥

C语言源程序如下: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soft_AES.h"

//Addition in GF(2^8)
uint8 gadd(uint8 a, uint8 b) {
        return a^b;
}

//Subtraction in GF(2^8)
uint8 gsub(uint8 a, uint8 b) {
        return a^b;
}
//Multiplication in GF(2^8)
//正向列混淆
uint8 gmult(uint8 a, uint8 b) {

        uint8 p = 0, i = 0, hbs = 0;

        for (i = 0; i < 8; i++) {
                if (b & 1) {
                        p ^= a;
                }

                hbs = a & 0x80;
                a <<= 1;
                if (hbs) a ^= 0x1b; // 0000 0001 0001 1011
                b >>= 1;
        }

        return (uint8)p;
}

//Addition of 4 byte words
//添加一个字
void coef_add(uint8 a[], uint8 b[], uint8 d[]) {

        d[0] = a[0]^b[0];
        d[1] = a[1]^b[1];
        d[2] = a[2]^b[2];
        d[3] = a[3]^b[3];
}

//Multiplication of 4 byte words
void coef_mult(uint8 *a, uint8 *b, uint8 *d) {

        d[0] = gmult(a[0],b[0])^gmult(a[3],b[1])^gmult(a[2],b[2])^gmult(a[1],b[3]);
        d[1] = gmult(a[1],b[0])^gmult(a[0],b[1])^gmult(a[3],b[2])^gmult(a[2],b[3]);
        d[2] = gmult(a[2],b[0])^gmult(a[1],b[1])^gmult(a[0],b[2])^gmult(a[3],b[3]);
        d[3] = gmult(a[3],b[0])^gmult(a[2],b[1])^gmult(a[1],b[2])^gmult(a[0],b[3]);
}

uint8 K;//The cipher Key.
#define Nb  4//Number of columns (32-bit words) comprising the State. For this standard, Nb = 4.
uint8 Nk;// * Number of 32-bit words comprising the Cipher Key. For this standard, Nk = 4, 6, or 8
uint8 Nr;// Number of rounds, which is a function of  Nk  and  Nb (which is fixed). For this standard, Nr = 10, 12, or 14

//S-box transformation table
static uint8 s_box[256]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63, 0x7c, 0x77, 0x7b, 0xf2, 0x6b, 0x6f, 0xc5, 0x30, 0x01, 0x67, 0x2b, 0xfe, 0xd7, 0xab, 0x76, // 0
        0xca, 0x82, 0xc9, 0x7d, 0xfa, 0x59, 0x47, 0xf0, 0xad, 0xd4, 0xa2, 0xaf, 0x9c, 0xa4, 0x72, 0xc0, // 1
        0xb7, 0xfd, 0x93, 0x26, 0x36, 0x3f, 0xf7, 0xcc, 0x34, 0xa5, 0xe5, 0xf1, 0x71, 0xd8, 0x31, 0x15, // 2
        0x04, 0xc7, 0x23, 0xc3, 0x18, 0x96, 0x05, 0x9a, 0x07, 0x12, 0x80, 0xe2, 0xeb, 0x27, 0xb2, 0x75, // 3
...

//Inverse S-box transformation table
static uint8 inv_s_box[256]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52, 0x09, 0x6a, 0xd5, 0x30, 0x36, 0xa5, 0x38, 0xbf, 0x40, 0xa3, 0x9e, 0x81, 0xf3, 0xd7, 0xfb, // 0
        0x7c, 0xe3, 0x39, 0x82, 0x9b, 0x2f, 0xff, 0x87, 0x34, 0x8e, 0x43, 0x44, 0xc4, 0xde, 0xe9, 0xcb, // 1
        0x54, 0x7b, 0x94, 0x32, 0xa6, 0xc2, 0x23, 0x3d, 0xee, 0x4c, 0x95, 0x0b, 0x42, 0xfa, 0xc3, 0x4e, // 2
        0x08, 0x2e, 0xa1, 0x66, 0x28, 0xd9, 0x24, 0xb2, 0x76, 0x5b, 0xa2, 0x49, 0x6d, 0x8b, 0xd1, 0x25, // 3
...

//Generates the round constant Rcon[i]
uint8 R[] = {0x02, 0x00, 0x00, 0x00};

uint8 * Rcon(uint8 i) {

        if (i == 1) {
                R[0] = 0x01; // x^(1-1) = x^0 = 1
        } else if (i > 1) {
                R[0] = 0x02;
                i--;
                while (i-1 > 0) {
                        R[0] = gmult(R[0], 0x02);
                        i--;
                }
        }

        return R;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Cipher and Inverse Cipher in which a Round
* Key is added to the State using an XOR operation. The length of a
* Round Key equals the size of the State (i.e., for Nb = 4, the Round
* Key length equals 128 bits/16 bytes).
*/
//轮密钥加,128位的State按位与 128位的密钥异或
void add_round_key(uint8 *state, uint8 *w, uint8 r) {

        uint8 c;

        for (c = 0; c < Nb; c++) {
                state[Nb*0+c] = state[Nb*0+c]^w[4*Nb*r+4*c+0];   //debug, so it works for Nb !=4
                state[Nb*1+c] = state[Nb*1+c]^w[4*Nb*r+4*c+1];
                state[Nb*2+c] = state[Nb*2+c]^w[4*Nb*r+4*c+2];
                state[Nb*3+c] = state[Nb*3+c]^w[4*Nb*r+4*c+3];
        }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Cipher that takes all of the columns of the
* State and mixes their data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to
* produce new columns.
*/
//列混合
void mix_columns(uint8 *state) {

        uint8 a[] = {0x02, 0x01, 0x01, 0x03}; // a(x) = {02} + {01}x + {01}x2 + {03}x3
        uint8 i, j, col[4], res[4];

        for (j = 0; j < Nb; j++) {
                for (i = 0; i < 4; i++) {
                        col[i] = state[Nb*i+j];
                }

                coef_mult(a, col, res);

                for (i = 0; i < 4; i++) {
                        state[Nb*i+j] = res[i];
                }
        }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verse Cipher that is the inverse of
* MixColumns().
*/
//逆列混合
void inv_mix_columns(uint8 *state) {

        uint8 a[] = {0x0e, 0x09, 0x0d, 0x0b}; // a(x) = {0e} + {09}x + {0d}x2 + {0b}x3
        uint8 i, j, col[4], res[4];

        for (j = 0; j < Nb; j++) {
                for (i = 0; i < 4; i++) {
                        col[i] = state[Nb*i+j];
                }

                coef_mult(a, col, res);

                for (i = 0; i < 4; i++) {
                        state[Nb*i+j] = res[i];
                }
        }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Cipher that processes the State by cyclically
* shifting the last three rows of the State by different offsets.
*/
//行移位
void shift_rows(uint8 *state) {

        uint8 i, k, s, tmp;

        for (i = 1; i < 4; i++) {
                // shift(1,4)=1; shift(2,4)=2; shift(3,4)=3
                // shift(r, 4) = r;
                s = 0;
                while (s < i) {
                        tmp = state[Nb*i+0];

                        for (k = 1; k < Nb; k++) {
                                state[Nb*i+k-1] = state[Nb*i+k];
                        }

                        state[Nb*i+Nb-1] = tmp;
                        s++;
                }
        }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verse Cipher that is the inverse of
* ShiftRows().
*/
//逆行移位
void inv_shift_rows(uint8 *state) {

        uint8 i, k, s, tmp;

        for (i = 1; i < 4; i++) {
                s = 0;
                while (s < i) {
                        tmp = state[Nb*i+Nb-1];

                        for (k = Nb-1; k > 0; k--) {
                                state[Nb*i+k] = state[Nb*i+k-1];
                        }

                        state[Nb*i+0] = tmp;
                        s++;
                }
        }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Cipher that processes the State using a non-
* linear byte substitution table (S-box) that operates on each of the
* State bytes independently.
*/
//字节代替
void sub_bytes(uint8 *state) {

        uint8 i, j;
        uint8 row, col;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Nb; j++) {
                        row = (state[Nb*i+j] & 0xf0) >> 4;
                        col = state[Nb*i+j] & 0x0f;
                        state[Nb*i+j] = s_box[16*row+col];
                }
        }
}

/*
*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verse Cipher that is the inverse of
* SubBytes().
*/
//逆字节代替
void inv_sub_bytes(uint8 *state) {

        uint8 i, j;
        uint8 row, col;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Nb; j++) {
                        row = (state[Nb*i+j] & 0xf0) >> 4;
                        col = state[Nb*i+j] & 0x0f;
                        state[Nb*i+j] = inv_s_box[16*row+col];
                }
        }
}

/*
* Function used in the Key Expansion routine that takes a four-byte
* input word and applies an S-box to each of the four bytes to
* produce an output word.
*/
//S盒变换
void sub_word(uint8 *w) {

        uint8 i;

        for (i = 0; i < 4; i++) {
                w[i] = s_box[16*((w[i] & 0xf0) >> 4) + (w[i] & 0x0f)];
        }
}

/*
* Function used in the Key Expansion routine that takes a four-byte
* word and performs a cyclic permutation.
*/
//左移
void rot_word(uint8 *w) {

        uint8 tmp;
        uint8 i;

        tmp = w[0];

        for (i = 0; i < 3; i++) {
                w[i] = w[i+1];
        }

        w[3] = tmp;
}

/*
* Key Expansion
*/
//扩展密钥
void key_expansion(uint8 *key, uint8 *w) {

        uint8 tmp[4];
        uint8 i;
        uint8 len = Nb*(Nr+1);

        for (i = 0; i < Nk; i++) {
                w[4*i+0] = key[4*i+0];
                w[4*i+1] = key[4*i+1];
                w[4*i+2] = key[4*i+2];
                w[4*i+3] = key[4*i+3];
        }

        for (i = Nk; i < len; i++) {
                tmp[0] = w[4*(i-1)+0];
                tmp[1] = w[4*(i-1)+1];
                tmp[2] = w[4*(i-1)+2];
                tmp[3] = w[4*(i-1)+3];

                if (i%Nk == 0) {

                        rot_word(tmp);
                        sub_word(tmp);
                        coef_add(tmp, Rcon(i/Nk), tmp);

                } else if (Nk > 6 && i%Nk == 4) {

                        sub_word(tmp);

                }

                w[4*i+0] = w[4*(i-Nk)+0]^tmp[0];
                w[4*i+1] = w[4*(i-Nk)+1]^tmp[1];
                w[4*i+2] = w[4*(i-Nk)+2]^tmp[2];
                w[4*i+3] = w[4*(i-Nk)+3]^tmp[3];
        }
}
//加密函数
void cipher(uint8 *in, uint8 *out, uint8 *key) {

        uint8 state[4*Nb];
        uint8 r, i, j;
        uint8 *w;

        Nk = 4;
        Nr = 10;//轮数为10

        w = malloc(Nb*(Nr+1)*4);//申请扩展密钥长度为176
        key_expansion(key, w);//扩展密钥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Nb; j++) {
                        state[Nb*i+j] = in[i+4*j];
                }
        }

        add_round_key(state, w, 0);//轮密钥加

        for (r = 1; r < Nr; r++) {
                sub_bytes(state);//字节代替
                shift_rows(state);//行移位
                mix_columns(state);//列混合
                add_round_key(state, w, r);//轮密钥加
        }
  //最后一轮只执行3个阶段
        sub_bytes(state);
        shift_rows(state);
        add_round_key(state, w, Nr);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Nb; j++) {
                        out[i+4*j] = state[Nb*i+j];
                }
        }
}

//解密函数
void inv_cipher(uint8 *in, uint8 *out, uint8 *key) {

        uint8 state[4*Nb];
        uint8 r, i, j;
        uint8 *w;

        Nk = 4;
        Nr = 10;//轮数为10

        w = malloc(Nb*(Nr+1)*4);//申请扩展密钥长度为176
        key_expansion(key, w);//扩展密钥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Nb; j++) {
                        state[Nb*i+j] = in[i+4*j];
                }
        }

        add_round_key(state, w, Nr);//轮密钥加

        for (r = Nr-1; r >= 1; r--) {
                inv_shift_rows(state);//逆行移位
                inv_sub_bytes(state);//逆字节代替
                add_round_key(state, w, r);//轮密钥加
                inv_mix_columns(state);//逆列混合
        }

        inv_shift_rows(state);//逆行移位
        inv_sub_bytes(state);//逆字节代替
        add_round_key(state, w, 0);//轮密钥加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Nb; j++) {
                        out[i+4*j] = state[Nb*i+j];
                }
        }
}

网友A(2019-10-18):
有用,超级棒的

网友A:
很棒,很有用的

网友B(2020-04-14):
很有用,值得下载

网友C(2020-06-05):
你好,请问这个密钥位数可以改变吗?可以改变位数要修改那些地方的代码?请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密钥位数可以改变吗?可以改变位数要修改那些地方的代码?请请教,,,谢谢!

AES加密算法有128位、192位和256位,这个只是128位的例子。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网上搜索资料研究192位和256位的实现。

网友D(2021-04-14):
好东东,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赚黑币下载

网友E(2021-06-02):
有用,太好了吧 赞

网友F:
非常好!实用!值得一试!

网友G(2022-12-27):
您好,是ECB 128 自动补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