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实现八路抢答器电路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7-23):
一,设计思路
1. 抢答器供8名选手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0 ~S7表示。让每个选手拨动开关后产生相应的信号。不同的选手拨动按钮发出信号通过74LS148编码器进行编码,编码后输出信号进行下一步的译码和锁存。
2. 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S,该开关由主持人控制。该开关连接到74LS279的R端使RS触发器的Q输出端置0,还连接到了74LS192的计数使能端,从而达到清零和使能的功能。
3. 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动按钮,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74LS279具有锁存功能,可以在一个选手按下按钮后进行锁存,其他的选手不能在抢答。锁存相应的编号时,由于编码器编的是从0到7。
4.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设定20秒。当主持人启动"开始"键后,定时器进行减计时。74LS192具有减法功能,通过使用74LS192可以对设定的时间进行自减。只需要给定74LS192秒脉冲就可以。同时74LS192结合74LS47可以对所设定的抢答时间和选手抢答的时间显示出来。
5. 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的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选手进行抢答,通过编码器,锁存器,译码器,显示出来。当某个选手抢答有效,通过74LS148编码器的GS端口变成高电平,就可以进行禁止其他选手的抢答。同时把该选手的号码显示在数码管上,同时按键输出的信号可以停止74LS192的脉冲,从而让脉冲停止,达到显示抢答时间的效果。
6. 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抢答无效,系统通过一个指示灯报警并禁止抢答,定时显示器上显示00。
二,单元电路
1,抢答电路
优先编码器74148+基本rs触发器7427+共阴数码管驱动7448组成
其工作原理:开关置于清除键时,74148输出的y1,y2,y3,y4全为0,rs触发器的r=0,则74279输出全为0,74484号管脚BI=0,数码管关闭。74LS148的选通输入端ST=0,74LS148处于工作状态,此时锁存电路不工作。当主持人将开关拨到“开始”位置时,优先编码电路和锁存电路同时处于工作状态,既抢答器处于等待工作状态,等待输入端I7、I6、I5、I4、I3、I2、I1、I0输入信号,当有选手将键按下时(如按下S5),74LS148的输出Y2Y1Y0=010,YEX=0,经RS锁存器后,CTR=1,BI=1,此时74LS279处于工作状态,4Q3Q2Q=101,经74LS48译码后,显示器显示出“5”。此外,CTR=1,使74LS148的ST端为高电平,74LS148处于禁止工作状态,封锁了其它按键的输入。当按下的键松开后,74LS148的YEX高电平,但由于CTR维持高电平不变,所以74LS148仍处于禁止工作状态,其它按键的输入信号仍不会被接受。这就保证了抢答者的优先性以及抢答电路的准确性。当优先抢答者回答完问题后,主持人操作控制开关S,使抢答电路复位,以便进行下一轮抢答。
2,定时电路
定时电路的功能是进行不超过99s倒计时,计数归0以后按下SW键又可重新置数,其工作原理是:主持人按下S键,74LS192计数器的11脚就处于低电平状态,这样就使能了计数器,开始从20s倒计时。当数码管显示00的时候,左边片的74LS192的13管脚是进位输出端,此时这个管脚就会由原先的高电平变成低电平,这样74LS00的4管脚也就变成了低电平,此时就禁止了脉冲输入到计数器,倒计时停止,当主持人将按键弹起,计数器使能端变成高电平,数码管便重新恢复计数器的置数值。
3,秒脉冲发生器
周期,T=T1+T2=0.7(R1+2R2)C,占空比D=(R1+R2)/R1+2R2
4,报警电路
其工作原理:当PR为高电平是,定时器的3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就会导通,此时就会有大电流流过蜂鸣器驱动蜂鸣器工作。

Proteus7.5版本的工程文件下载:

网友A(2019-12-20):
Model TTLLS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好多这种错误

网友B(2020-06-09):
为什么会出现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出现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阿??

同问,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D(2021-07-07):
厉害啊,,不过仿真还是有问题,检查过还是无法运行

网友D:
仿真还是有点问题线路检查过,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