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能用形象的语言介绍下吗?

楼主(2019-07-23):
能用形象的语言介绍下中断设置的原理吗

网友A:
中断分为两个优先级,一个是抢占优先级,一个是响应优先级,最简单的打比方,如果电话来了和水开了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你选择先去把关火倒水然后再去接电话,那么水开了这件事的优先级就是比接电话的优先级高,具体还是去下载几个例程多实验几次就能明白了。

网友B:
stm32f103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计,对于中断优先级分为抢占和响应优先级。抢占优先级,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断嵌套,一个中断执行过程中,另外一个中断来时,抢占优先级高的将打断先前的中断先执行。响应优先级,是在两个中断同时到来时,先执行响应中断高级的,然后再逐级排队执行。总结下便是:抢占式优先级>响应优先级>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

网友C:
假设你(CPU)在公司里就是个搬砖的苦逼(其实DMA才是搬砖的苦逼),你的上级包括
老板级的(抢占0) : 老板 (抢占0 从0)  和 老板的小蜜( 抢占0 从1)
经理级的(抢占1): 正经理 (抢占1 从0) 副经理 (抢占1 从1) 和半吊子经理   (抢占1 从2)
例一:
某天你上班没事干正在意淫公司里的某个妹子(主程序),突然 半吊子经理M3喊道:"去把XX地方的砖给搬了"(中断请求)你屁颠的遵从指示,跑去工作的地方,辛苦的搬起来(中断响应),就这时,老板的小蜜喊到,去XXX地搬砖,你心里想到,比起半吊子经理老板的小蜜更惹不起,于是放下半吊子经理的砖,跑去搬老板的小蜜的砖了(高抢占打断正在执行的低抢占).搬到一半,老板又喊到"去给老子把XXXX地的砖给搬了",你心想"老板的小蜜和老板哪个都惹不起",于是你还是先把老板的小蜜的砖搬完了,再去给老板搬砖(同抢占,高从优先级不能打断正在执行的低从优先)

例二:第二天,你刚上班,刚坐下来,正想继续意淫昨天意淫的妹子,突然正经理 副经理异口同声的喊到"搬砖!!!",你心想"官大一级压死人,我还是先去搬正经理的再去给副经理搬吧"(对于两个或者多个同抢占的中断请求,优先响应高从优先级的).

网友D:
话糙理不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