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设置pwm波来驱动循迹小车? 求帮助

楼主(2019-07-23):
(无正文)

网友A:
寻迹小车的目的在于寻迹,然后就是驱动电机,轨迹不可能是直的那么就是要求两个轮子的转角不同,而PWM就是作用于开关管,组合成为开关电源,不同的电压接在电机两端二者转速不同,就能控制车轮的转角了,你可以先去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