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端口复用和重映射的区别?

楼主(2019-07-23):
该怎样理解STM3端口复用和重映射,使用的时候都有哪些配置步骤?
没有重映像,部分重映像,完全重映像都有什么区别呀?有点小迷糊!!!!

楼主:
什么是复用?
在TSM32里面,大部分的引脚都是有GPIO复用功能,也就是说,一个 GPIO如果可以复用为内置外设的功能引脚,那么当这个 GPIO 作为内置外设使用的时候,就叫做复用。
配置步骤
详细步骤为:

1)首先 GPIO 端口时钟使能。因为要使用到端口复用,当然要使能该端口的时钟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2)复用的外设时钟使能。比如你要将端口 PA9,PA10 复用为串口,所以要使能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3)端口模式配置。
在 IO 复用位内置外设功能引脚的时候,必须设置 GPIO 端口的模式,至于在复用功能下 GPIO 的模式是怎么对应的,这个可以查看手册《STM32 中文参考手册 V10》(根据引脚配置不同的)
总结:我们在使用复用功能的是时候,最少要使能 2 个时钟!!!!

什么是重映射?
为了使不同器件封装的外设 IO 功能数量达到最优,可以把一些复用功能重新映射到其他一些引脚上,目的为了让设计工程师可以更好地安排引脚的走向和功能,在 STM32 中引入了外设引脚重映射的概念,即一个外设的引脚除了具有默认的端口外,还可以通过设置重映射寄存器的方式,把这个外设的引脚映射到其它的端口。简单的讲就是把管脚的外设功能映射到另一个管脚去使用,但是不是可以随便映射的,根据手册是否可以映射。
配置步骤
1)使能 GPIOB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2)使能串口 1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因为用到了复用功能,则要使能时钟
3)使能 AFIO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4)开启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5)端口模式配置:

详细请见以下链接
https://blog.csdn.net/qq_34692743/article/details/80495858

网友A:
这个配置还与芯片型号有关系,STM32F0x和STM32F3x 的GPIO的配置库函数和方法就不一样,新手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