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M2311温湿度检测模块 单总线通信源程序+详解

楼主(2019-07-23):
本人在校学生一个,最近做项目时,用到了AM2311温湿度检测模块,这个模块支持IIC和单总线通信方式,IIC通信的例程网上一抓一大把,但是很不巧,小编就误选了单总线通信的模块。
进入正题,如何进行单总线数据通信来读取数据呢?
顾名思义:单总线通信,就是通过一条数据线进行通信.IIC拥有SDA(数据线)和SCL(时钟线),单总线通信,可以理解为去掉了SCL线,通过固定的一套时间协议,达到数据传输的目的。
个人总结:
1.项目实际操作能力有待加强:以前做项目,在网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找些模块代码进行移植,但是,AM2311单总线通信模块,网上没有相关代码,必须自己撰写,只能依靠模块的数据手册。这一过程花费小编接近2天时间,算是一个小小突破吧。
2.通信协议类的代码,一般精度都很高,在US级别,不要尝试去做一些与读取数据无关的操作,比如延时,比如串口输出接受的某一个数据。(本来AM2311一次性传输数据为40个,小编在其中加了一个pringtf函数,导致接受数据只有24个)
3.一点建议:虽说这样的情况可以突破自我,锻炼个人能力,但是在做一些紧急的项目开发时,最好是选用一些常用的通信方式,更节省时间。

下面贴上几张使用手册的图片。
小编不太清楚具体图片上传是怎么回事,这个手册去各大浏览器搜索,可能也会搜索到的。
话不多说,上代码咯,保证编译之后下载即可使用。

#include "am2311.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AM2311_Data_TypeDef AM2311_Data;

void AM2311_GPIO_Init1(void)//推挽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M2311_GPIO_Init2(void)//上拉输入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M2311_GPIO_Init(void)
{

AM2311_GPIO_Init1();//推挽输出模式配置
AM2311_GPIO_Init2();//推挽输出模式配置

}

static uint8_t 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temp=0;
        for(i=0;i<8;i++)
        {

                /*每BIT以50us低电平标志开始,轮询从机发出的50us低电平结束*/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0);//低电平就一直在这里循环,除去开头的低电平50us干扰

                delay_us(50); //延时5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1)//如果此时检测还是高电平,代表发送的数据1
                        {
//                                printf("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1);//等待高电平结束
                                temp|=(uint8_t)(0x01<<(7-i));//把第七位置一(发送的位是从高到低顺序发送来的)
                        }
                else //如果此时为低电平,表示接收到了0
                {
                        temp&=(uint8_t)~(0x01<<(7-i)); //
//                        printf("0");
                }
        }
        return temp;
}

uint8_t Read_AM2311(AM2311_Data_TypeDef *AM2311_Data)
{
        /*输出模式I*/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第二步:输出1MS低电平,然后将32IO口设置为输入
        AM2311_GPIO_Init1();//引脚设置为输出
        PBout(7)=0;
        delay_ms(1);
  AM2311_GPIO_Init2();//引脚设置成上拉输入,释放总线
  //上边部分应该在read data前初始化一次
        delay_us(3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0);//低电平就一直在这里循环
        delay_us(5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1)//表示此时模块即将发送数据,已经成功响应,//问题在于总线电平依旧为低
        {
//                        printf("应答信号来了\n");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1);//等待响应信号结束
      //开始接受数据
//                        printf("NO\n");

                        AM2311_Data->humi_int=Read_Byte();
                        AM2311_Data->humi_deci=Read_Byte();
                        AM2311_Data->temp_int=Read_Byte();
                  AM2311_Data->temp_deci=Read_Byte();
                        AM2311_Data->check_sum=Read_Byte();
                /*读取数据结束,引脚改为输出模式*/
                  AM2311_GPIO_Init1();
                  PBout(7)=1;
                  if(AM2311_Data->check_sum ==AM2311_Data->humi_int + AM2311_Data->humi_deci + AM2311_Data->temp_int+ AM2311_Data->temp_deci)
        //核对校验位是否正确
                        {
//                                printf("返回的数据为1");
                                return 1;

                        }

                  else
                        {
//                                printf("返回数据失败");
                          return 0;

                        }

        }
        else
        {
//                printf("YES\n");
                return 0;
        }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m231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在int之前定义,代表是整个工程中的变量,定义在某个函数当中,只能是在该函数内部进行使用,无法扩展extern

         u8 n=0;
        u8 m=0;
        u8 len=0;
        u16 Send_Time=0;    //发送次数
  int  RH_Value=0;
        int  RH_H,RH_L=0;
        int TEMP_Value=0;
        int TP_H,TP_L=0;
extern AM2311_Data_TypeDef AM2311_Data;
extern u8 receive[20];//用于接受传输过来的数组
int main(void)

{
        u8  keysign=0;      //按键标志
        u16 head=0x55aa;     //发送变量
        u16 tail=0xaa55;
        u8  id_code[32]="174eec111de24bfaa1f3a8b12279dcd4";   //设备识别号
        u8  heart=0xff;
        u8  i=0;

        u8   sign_1s=0;
        u32  count_1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4_Int_Init(99,7199);   //1ms
         AM2311_GPIO_Init();

//        while(sign==0)
         while(1)
        {
                /*
//                if(Send_Time>=7) break;
//          delay_ms(2000);
//                 if((USART_RX_STA&0x8000||Send_Time==0)&&(Send_Time<=7))//接收完成,对数据的内容进行判断。
//                 {
//                            if(Send_Time<=7)
//                                        Send_Time++;
//                                        switch(Send_Time)
//                                        {
//                                                case 1:printf("\r\nAT+CWMODE=3\r\n"); break; //printf("\r\nAT+CWMODE=1\r\n");//station模式,连入WiFi
//                                                case 2:printf("\r\nAT+RST\r\n");  break;                                       //设置模式后,重启有效
//                                                case 3:printf("\r\nAT+CWJAP=\"ywx123\",\"87654321\"\r\n");  break;//Smart_Home_hbkj 11111111
//                                                case 4:printf("\r\nAT+CIPMUX=0\r\n"); break;            //2350,2347                       //单通道模式
//                                                case 5:printf("\r\nAT+CIPSTART=\"TCP\",\"39.96.179.213\",2347\r\n");  break;  //连入的ip和端口号
//                                                //case 5:printf("\r\nAT+CIPSTART=\"TCP\",\"192.168.31.119\",1234\r\n");  break;  //连入的ip和端口号
//                                                case 6:printf("\r\nAT+CIPMODE=1\r\n"); break;                                  //透传模式
//                                                case 7:printf("\r\nAT+CIPSEND\r\n"); break;                                                                       //开始发送数据
//                                                case 8 :break;
//                                        }
//
//                                        if(Send_Time%2==0)                    //每改变一个连接状态,led灯状态改变一次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els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否则保持为同一个状态
//                                                while(1)
//                                                {
//                                                delay_ms(3000);
//                                                strflag1 = strstr(USART_RX_BUF,str1); //判断是否含有ready,如果有,则为1,否则为0
//                                                strflag2 = strstr(USART_RX_BUF,str2); //判断是否含有OK
//                                                if(Send_Time==7)
//                                                {
//                                                        for(n=0;n<3;n++)//输出3次数据进行检查
//                                                        {
//                                                    printf("175240");
//                                                                delay_ms(1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取出u16中的低16 位,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if(USART_RX_STA&0x8000)//判断接收数组的最高位是否为一,本次接收是否完成如果接受完成,就执行下列操作。
//                                                                {
//                                                                        //if(USART_RX_BUF[1]=='h')
//                                                                        for(m=0;m<len;m++)
//                                                                        {
//                                                                                USART1->DR=USART_RX_BUF[m];//把每一个数据都在串口打印出来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                                                                }
//                                                        }
//                                                        sign=1;//
//                                                }
//                                                if(strflag1!=NULL||strflag2!=NULL|Send_Time==2)
//                                                        {//两个只要有一个不为空就说明是 有上面两个值
//                                                        memset(USART_RX_BUF,NULL,sizeof(USART_RX_BUF));//清空接收数组
//                                                        USART_RX_STA=0x8000;//最高位强制为1、其他位不变、说明这次接收的数据中有OK和ready
//                                                        break;//强行之一之后就进入串口中断。
//                                                        }
//                                          }
//                  }//执行完数据接收
*/
          //计算出实际湿度值的10倍
     if(Read_AM2311(&AM2311_Data)==1)
        {
            RH_Value= AM2311_Data.humi_int*256 + AM2311_Data.humi_deci;
            RH_H = RH_Value/10;
            RH_L =(RH_Value%10);
            //?????????10?
            TEMP_Value = AM2311_Data.temp_int*256 + AM2311_Data.temp_deci;
            TP_H = TEMP_Value/10;
            TP_L = TEMP_Value%10;

          printf("RH_Value=%d,RH_H=%d,RH_L=%d\r\n",RH_Value,RH_H,RH_L);
                                        delay_ms(1000);
                                        printf("TEMP_Value=%d,TP_H=%d,TP_L=%d\r\n",TEMP_Value,TP_H,TP_L);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

楼主:
有一点需要注意,与模块AM2311相连的导线长度在30m之内,需要给信号线加4.7K的上拉电阻,如果是比30m还要长,加一个3K多一点的电阻,至少为3K 的上拉电阻。

楼主:
模块有点迷,需要多注意接线方式,是否牢靠等等,如果是做工程项目,这个模块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