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豆浆机改磨芝麻酱

楼主:
    废物利用。电机改成直通电源。串联手动开关。每次磨芝麻酱约100克。初次需加香油增加芝麻的流动性。电机空载电流约0.5A,到0.7-0.8A电流时芝麻酱就磨成了。电机发热严重,每次运转60-90秒。

网友A(2019-11-26):
可以用单片机做个简易定时器,外围元件豆浆机控制板上都全的。

网友B:
这货发热严重有些是铝芯线绕制的机芯,相对铜芯线的来说不耐操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