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释红外的人体检测 求帮助

楼主(2019-07-24):
最近想做一个通过热释红外来检测人体的东西,距离也要不了多少,一米以内差不多50-80cm吧,我在网上也搜了些资料,但是感觉都太冗杂了,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大手们,想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成品有得卖还便宜,探测距离在 8~10 米内没问题。要是自个弄费用并不比买成品的低

楼主(2019-10-31):
引用 网友A:
成品有得卖还便宜,探测距离在 8~10 米内没问题。要是自个弄费用并不比买成品的低

主要是想学原理和方法撒,以后说不定就可以用到其他的位置上面

网友B:
感觉热释电传感器不太好用,要检测的是要移动的,静止就检测不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有问题,相比感觉还是红外传感器比较好用

网友C:
便宜的可以买个HC-SR505,3米内有效

网友D:
某宝上关键词检索进商品问客服,看他能不能提供资料。有时候根据他提供的东西入手可能会快点

网友E:
我用这个做过走廊灯,怎么说呢,性能还行,静态电流只有2uA,很适合电池供电的场所,但是灵敏度很不好调,而且很容易被干扰,这也是它的工作原理导致的,娘胎里带出来的,没法解决。

网友F:
如果只是检测是不是有人经过什么的,直接买一个人体热释传感器就好了,通过传感器进行硬件可调,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G:
不知道有什么用途,100CM以内不一定要热释电,况且热释电在这个范围内不一定好用。可以考虑直接使用反射式红外线检测。

网友H:
这个要用 菲涅尔透镜 ,还有硬件部分 信号放大处理 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