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动态扫描老是闪?

楼主(2019-07-24):
想弄一个按一下按键数码管加一的程序,但是用动态扫描,数码管老是闪,请教大佬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吗?

网友A:
降低延时时间

网友B:
延时时间过长,一般小于5ms

网友C:
设置为1000us

网友D:
基本上,扫描频率超过50Hz就不会觉得闪了

网友E:
在等待按键释放中添加数码管显示

网友F:
不稳定,可以修改一下延时时间

网友G:
这个闪烁是延迟时间设置的不恰当的原因,数码管本身就是再不断地闪烁的,只是频率很快,看起来一只亮着的

网友H:
你的按键扫描程序是有10ms的消抖延时以及等待按键释放的死循环吧,不按键时显示正常,按键按下时单片机处于死等状态什么也不做数码管超时不刷新自然就闪了,等你学会用中断来做按键扫描和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就不闪了。书本上的程序只适合单任务,多任务时是不能够直接用的,要学会修改,变通。

网友E:
上门是不用中断的按键控制流水灯速度并数码管显示调节速度

网友I:
数码管动态扫描用定时器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