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系列芯片在Proteus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替可进行仿真

楼主(2019-07-24):
如题,小白一个,最近在学习单片机的知识,网络教程大多都是基于89c51的,但在实际应用中想用国产的STC,但是不太明白在Protues如果想对比如STC8的芯片进行仿真时,要如何用Proteus里有的型号代替。谢谢,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STC8也是51单片机,用89c51代替,除了引脚数目不同,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B:
都是51系列的 单片机   89C5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也是51单片机,用89c51代替,除了引脚数目不同,其他都差不多。

89c51的功能不够,EEprom

网友C(2022-05-07):
新版proteus里stc有一款STC15

网友D:
建议不要研究仿真了。只能是浪费时间。仿真是成功了。做实物又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