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滤成正弦波的定容电感计算公式

楼主(2019-07-24):
PWM信号已经是双极性了,但是电容和电感不知道怎么计算才能滤成正确的正弦波,求知道的能告知一下。

网友A:
如果是50%占空比的还好点,50%占空比不含有偶次谐波,用4阶以上截止频率在1倍频左右的低通基本就可以了.如果占空比不是50%的,那谐波成分既含有奇数倍也含有偶数倍,滤波器的阶数可能要大于4阶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关于计算,这个链接 (百度: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计算器 在线工具)
有现成的(巴特沃斯)计算器,只需要输入截止频率,输入阻抗和阶数即可.不过无源的需要用到电感,没有好的仪器,很难达到好的效果,而且还需要考虑负载阻抗.实际用起来非常麻烦,建议用运放搭建有源滤波器.具体计算用multisim里自带的滤波器设计工具就能自动生成,或者百度下<有源滤波器快速实用设计>这本书,(本论坛就有得下载).

网友B:
 滤波电路常用于滤去整流输出电压中的纹波,一般由电抗元件组成,如在负载电阻两端并联电容器C,或与负载串联电感器L,以及由电容,电感组成而成的各种复式滤波电路。
  滤波是信号处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滤波分经典滤波和现代滤波。
  经典滤波的概念,是根据傅里叶分析和变换提出的一个工程概念。根据高等数学理论,任何一个满足一定条件的信号,都可以被看成是由无限个正弦波叠加而成。换句话说,就是工程信号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线性叠加而成的,组成信号的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叫做信号的频率成分或叫做谐波成分。只允许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成分正常通过,而阻止另一部分频率成分通过的电路,叫做经典滤波器或滤波电路。
  从理论上出发计算,需要知道稳压电源的功率部分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还是线性状态。开关状态需要知道开关的频率,然后1/2PAI根号下LC计算衰减滤波,也可以先确定电容,电源是5V输出的,允许过载压降V的话,V/T/2就是dV/dT,T是开关频率的倒数,这个时候还要大约地知道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的大小,dV/(dT*ESR)就是电容需要补充的电量Q,根据C=Q/U算出电容值。
  另一种方法,按照经验值电路走1W的功率需要1uF的电容滤波,但实际选的电容大一点也无妨。电容在滤波器中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稳定电压,电感是稳定电流用的,电感选多大,要看你的电源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RE: PWM信号滤成正弦波的电容电感计算公式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路常用于滤去整流输出电压中的纹波,一般由电抗元件组成,如在负载电阻两端并联电容器C,或与负载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