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的NRF24L01无线通信程序,收发一体,由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信息OLED屏幕

楼主(2019-07-24):
本设计由两块STC89C52RC单片机组成,通过NRF24L01实现最廉价的无线通信。
每块单片机都是集收发于一体,先初始化会在OLED上显示是否初始化成功,
然后通过按键可选择收发模式,并在OLED屏幕上显示出来
最后选择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给单片机发送信息,单片机接收到后再通过NRF24L01向另一块单片机发送
接收成功后会将接收到的信息显示在OLED上。
OLED显示屏较1602液晶显示屏清楚,可现实的内容丰富,可以建立自己的字库
并且占用的引脚较少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sbit LED0=P0^7;

u8 *content;
u8 *content1;
u8 UART_BUFFER[64]={0};
//u8 UART_BUFFER1[64];
u8 RF24L01RxBuffer[64]={0};

void main(void)
{
        u32 num=0;
         u8 i,flag1=1,flag2=1;
         drv_spi_init( );           //SPI初始化
         drv_uart_init();
         NRF24L01_Gpio_Init( );    //RF24L01引脚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NRF24L01_check( );                   //检测nRF24L01
        RF24L01_Init( );
         OLED_ShowString(0,0,"Init success");
         while(flag1)
         {
                 if(KEY1==0)
                 {
                         delay_ms(5);
                         if(KEY1==0)
                         {
                                 RF24L01_Set_Mode( MODE_TX );
                                 flag1 = 0;
                                 flag2 = 0;
                                 OLED_ShowString(12*9+1,0,"TX");
//                                 OLED_ShowString(0,3,UART_BUFFER);
                         }
                 }
                 if(KEY2==0)
                 {
                         delay_ms(5);
                         if(KEY2==0)
                         {
                                 RF24L01_Set_Mode( MODE_RX );
                                 OLED_ShowString(12*9+1,0,"RX");
                                 flag1 = 0;
                                 flag2=1;
                         }
                 }
         }

         if(flag2==1)
         {
                 OLED_ShowString(0,2,"receive message:");
                 while(1)
          {
                 RF24L01_Set_Mode( MODE_RX );
                if(NRF24L01_RxPacket( RF24L01RxBuffer ))
                {
                  OLED_ShowString(0,4,RF24L01RxBuffer);
                  LED0=~LED0;
                  delay_ms(500);
                  LED0 = ~LED0;
                }
         }
   }
         if(flag2==0)
         {
                 /*while(1)
                 {
                 if(KEY3==0)
                 {
                         num = drv_uart_rx_bytes();
      if(num)
                        {
                                content = UART_BUFFER;
                                for(i=0;i<=num;i++)
                                {
                                        *(content+i) = UART_BUFFER[i];
                                }
                                NRF24L01_TxPacket(content, num );                //模式1发送固定字符,1S一包
                                LED0 = ~LED0;
                                delay_ms(500);
                                LED0 = ~LED0;
                        }
                 }
         }*/
         while(1)
         {
                 num = drv_uart_rx_bytes();
      if(num)
                        {
                                content = UART_BUFFER;
//                                content1 = UART_BUFFER;
//                                OLED_ShowString(0,4,content1);
                                for(i=0;i<num;i++)
                                {
                                        *(content+i) = UART_BUFFER[i];
                                }
//                                *(content+i+1)='\0';
                                NRF24L01_TxPacket(content, num );                //模式1发送固定字符,1S一包
//                                for(i=0;i<64;i++)
//                                {
//                                        UART_BUFFER1[i]=UART_BUFFER[i];
//                                }

                                LED0 = ~LED0;
                                delay_ms(500);
                                LED0 = ~LED0;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3,"wlma;cm");
//                        OLED_ShowString(0,3,content);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没原理图顶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原理图顶不住啊

普通最小系统就可以用啊,又不需要接什么外设,IO口配置都有写的

网友B(2020-11-03):
为什么全是程序呢,哪个是实现这个无线通信的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全是程序呢,哪个是实现这个无线通信的程序呢

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