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51单片机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本文介绍了基于STC89C51单片机为核心的,以AD0809数模转换芯片作为采样,以四位八段数码管作为显示的具有测量功能的具有一定精度的数字电压表。在实现基础功能的情况下,另外还可以扩展串行口通信,时钟,等其他一系列功能,使系统达到了良好的设计效果和要求。本课题主要解决A/D转换,数据处理及显示控制等三个模块。
主要系统:STC89C51;数字电压表;模数转换;数字信号

#define TLC2543_GLOBAL
#include "TLC2543.h"

uint read_TLC2543(uchar channel)
{
    register uchar i;
    uint tempAD = 0;

    while(!TLC2543GetEoc());        //wait TLC2543 free
        _delay_us(3);
    channel <<= 4;

    TLC2543Clk(TLC2543_CLR);
    TLC2543_Cs(TLC2543_SET);
    TLC2543_Cs(TLC2543_CLR);                //_CS TLC2543 select

        _delay_us(3);
    for( i = 0; i < 12; i ++ )
    {
        tempAD <<= 1;
        if( TLC2543GetDo() )        //read value
        {
            tempAD |= 0x01;
        }
        if( channel&0x80 )
        {
            TLC2543Di(TLC2543_SET);
        }
        else
        {
            TLC2543Di(TLC2543_CLR);
        }
        channel <<= 1;
        TLC2543Clk(TLC2543_SET);
        nop();
        TLC2543Clk(TLC2543_CLR);
    }

    TLC2543_Cs(TLC2543_SET);                //TLC2543 close
        _delay_us(1);

    return tempAD;
}
void _delay_us(uint us)
{
   uchar delayi;
   while(--us)
   {
         for(delayi=0;delayi<10;delayi++);
   }
}

#include "led.h"
#include "TLC2543.h"
const uchar code displayMode=0x0f;
uchar displayBuff[4]={0x7e,0x7e,0x7e,0x7e};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低两位为时间,最高位为抢答号
const uchar code digitalNumber[10]={0x7e,0x06,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3};
void main()
{
  uint voltageReadTemp;
  uint voltageRead;
  uchar temp;
  uchar i,j;
  init_led();
  while(1)
  {
    ledSweepDisplay(displayBuff,displayMode,4);
    voltageRead=read_TLC2543(0x05);
        voltageRead=voltageRead*0x05;
        for(i=4;i>0;i--)
        {
          temp=(uchar)(voltageRead/0x0fff);
          if(i==4)
            displayBuff[i-1]=digitalNumber[temp]|0x80;
          else
            displayBuff[i-1]=digitalNumber[temp];
          voltageRead=voltageRead%0x0fff;
          voltageReadTemp=voltageRead<<1;
          voltageRead=0x0000;
          for(j=0;j<5;j++)
            voltageRead+=voltageReadTemp;//voltageRead=voltageRead*10

        }

  }

}

网友A(2020-05-12):
垃圾,什么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