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spi方式控制oled

楼主(2019-07-24):
SPI.h

SPI.c
/*函数功能: GPIO模拟SPI端口初始化                                         */
/*************************************************************************/
void OLED_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

/*************************************************************************/
/*函数功能: 通过SPIO软件模拟SPI通信协议,向模块(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                                                                                                    */
/*                                                data: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
/*                                                cmd :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
/*************************************************************************/
void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0;
        OLED_DC =cmd;
        OLED_CLK=0;
        for(i=0;i<8;i++)
        {
                OLED_CLK=0;
                if(data&0x80)OLED_MOSI=1; //从高位到低位
                else OLED_MOSI=0;
                OLED_CLK=1;
                data<<=1;
        }
        OLED_CLK=1;
        OLED_DC=1;
}
/*************************************************************************/
/*函数功能: 写命令                                                        */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SPI_WriteByte(cmd,OLED_CMD);
}
/*************************************************************************/
/*函数功能: 写数据                                                        */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SPI_WriteByte(data,OLED_DATA);
}

楼主:
Spi.h
#define OLED_CMD 0   //命令声明
#define OLED_DATA 1 //数据声明

#define OLED_CLK         PAout(4)        // CLK时钟         d0
#define OLED_MOSI         PAout(3)        // MOSI                d1
#define OLED_RST         PAout(2)        // RET复位        ret
#define OLED_DC          PAout(1)        // 命令|数据        dc        (0表传输命令1表传输数据)

void OLED_SPI_Init(void); //配置MCU的SPI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向寄存器地址写一个byte的数据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