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显示程序(资源共享)

楼主(2019-07-2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io_LCD12864_RS=P2^0;
sbit io_LCD12864_RW=P2^1;
sbit io_LCD12864_EN=P2^2;

#define io_LCD12864_DATAPORT P0

#define SET_DATA io_LCD12864_RS=1;
#define SET_INC io_LCD12864_RS=0;
#define SET_READ io_LCD12864_RW=1;
#define SET_WRITE io_LCD12864_RW=0;
#define SET_EN io_LCD12864_EN=1;
#define CLR_EN io_LCD12864_EN=0;

void v_Lcd12864CheckBusy_f(void)
{
unsigned int nTimeOut=0;
SET_INC
SET_READ
SET_EN
SET_EN
        while((io_LCD12864_DATAPORT&0X80)&&(++nTimeOut!=0));
        CLR_EN
        SET_INC
        SET_READ
}

void v_Lcd12864SendCmd_f(unsigned char byCmd)
{
v_Lcd12864CheckBusy_f();
        SET_INC
SET_WRITE
        CLR_EN
        io_LCD12864_DATAPORT=byCmd;
        _nop_();
        _nop_();
        SET_EN
        _nop_();
        _nop_();
        CLR_EN
        SET_READ
        SET_INC
}
void v_Lcd12864SendData_f(unsigned char byData)
{
v_Lcd12864CheckBusy_f();
SET_DATA
        SET_WRITE
        CLR_EN
        io_LCD12864_DATAPORT=byData;
        _nop_();
        _nop_();
        SET_EN
        _nop_();
        _nop_();
        CLR_EN
        SET_READ
        SET_INC
}
void v_DelayMs_f(unsigned int n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nDelay>0;nDelay--)
        {
          for(i=125;i>0;i--);
        }
}
void v_Lcd12864Init_f(void)
{
  v_Lcd12864SendCmd_f(0x30);
        v_DelayMs_f(50);
        v_Lcd12864SendCmd_f(0x10);
        v_DelayMs_f(50);
        v_Lcd12864SendCmd_f(0x06);
        v_DelayMs_f(50);
        v_Lcd12864SendCmd_f(0x0c);
}
void v_Lcd12864SetAddress_f(unsigned char x,y)
{
  unsigned char byAddress;
        switch(y)
        {
                case 0: byAddress=0x80+x;
                   break;
                case 1: byAddress=0x90+x;
                   break;
                case 2: byAddress=0x88+x;
                   break;
          case 3: byAddress=0x98+x;
                   break;
                default:
                   break;
        }
        v_Lcd12864SendCmd_f(byAddress);
}
void v_Lcd12864PutString_f(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pData)
{
  v_Lcd12864SetAddress_f(x,y);
        while(*pData!='\0')
        {
        v_Lcd12864SendData_f(*pData++);
        }
}
void main(void)
{
        v_Lcd12864Init_f();

        v_Lcd12864PutString_f(0,0,"2019 6 7pm 16:30");
v_Lcd12864PutString_f(0,1,51黑电子");
        v_Lcd12864PutString_f(0,2,"认真学习");
v_Lcd12864PutString_f        (0,3,"资源共享");
while(1);
}

lcd12864接线图

lcd12864接线图

网友A:
为什么我用这代码什么都不能显示呢?是不是没有汉字库还是什么问题,引脚我已经改成我的了

网友A:
为什么我不能用啊,试了好多代码,都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不能用啊,试了好多代码,都崩溃了

你把LCD显示接的电位器调节一下,电位器合适的时候就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用这代码什么都不能显示呢?是不是没有汉字库还是什么问题,引脚我已经改成我的了

可能是电位器的缘故,你把电位器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