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引脚数18pin和20pin有什么区别?CS1,CS2怎么接线?

楼主:
proteus仿真中的引脚数有18个,而买的液晶有20个,还有CS1,CS2该怎么接,可以用什么引脚代替吗?谢谢

网友A(2019-07-24):
引脚定义以实物接口为准,加上背光源就是 20 pin,CS1,CS2 半屏合成为一个液晶屏需接 GND

网友B:
18脚和20脚两种都有,具体如何接线应该按照对应的说明书进行,各有各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