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单片机做一键顺序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9-07-24):
用IF判断两个条件不好用,加了消抖和松手检测,不好用,想的脑壳痛!

网友A:
设置一个状态变量取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状态变量取反即可

是多个,不是一个,一个按键顺序启动,一个按键逆序停止。

网友B:
按照沙发的建议做,按一次反转一次,用1表示起动、用0表求停止,就这么简单,也想的脑壳痛?
劝君改行,否则痛及全身。

网友C:
if(!key && !key_flag)
{
    delayms(10);
    if(!key)
    {
        key_flag = 1;
        OUTPUT = !OUTPUT;
    }
}
else if(key && key_flag)
{
    delayms(10);
    if(key)
    {
        key_flag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沙发的建议做,按一次反转一次,用1表示起动、用0表求停止,就这么简单,也想的脑壳痛?
劝君改行,否 ...

业余爱好,业余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