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

楼主(2019-07-24):
我目前所在公司所用的芯片,主要是应用于体温计,红外枪,秤,万用表等。那STM32系列芯片,听说是高 性能,主要用于哪些领域呢,有没 有人具体说说的?谢谢

网友A:
电机驱动,简单工控,小电子产品,小彩屏显示 ,二轮平衡小车这些都能做到

网友A:
二轮平衡小车,电机驱动,简单工控,小电子产品,小彩屏显示  这些都可以实现

网友B:
用于你所知道的领域,你不知道的不用。

网友C:
家电类的电控很多是用STM8/32

网友D:
stm32主要用于工业,民用,MCU应用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作温度,工业和民用所需工作温度一般在125度以下,汽车应用要高,当然还要过车规级,STM32好像是没有车规级的,只有STM8有车规的,像大众要求125度以上,当然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E:
STM32的应用范围可以说只要用到电子设备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甚至是山寨版的JLINK STLINK,里面都是用的STM32.

网友F:
很多地方都能用吧,家电方面也可以

网友G:
STM32系列有多种型号

网友G:
STM32高性能系列有 STM32F2, STM32F4, STM32F7, STM32H7,主要用于功能复杂的应用,比如图像采集的处理、高性能嵌入式系统、工业机械等应用。

网友H:
STM应用于嵌入式,有许多型号,广泛用于军事,生活,汽车等等

网友H:
Stm32主要用于工业,民用,MCU,军事,汽车,不同的型号对应于不同的领域,应用极多

网友I:
智能家居,智能水表,智慧消防

网友J:
低数据带宽、低功耗的应用领域,如物联网产品,控制类产品;高数据带宽、高运算量的,不能用。

网友K:
建议你用51单片机就可以了,用STM32浪费了,性价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