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开发板DHT11的问题

楼主(2019-07-24):
各位大佬,我买了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准备做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实验,但是,找了很多的程序,烧写进去,1602都没有显示,晶振是12M的,原器件都没有问题,传感器接线也没有问题,也没有大佬手里有这种开发板的,帮忙测试一下,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A:
每种开发板的原理图都不相同,这个你弄明白,(简单说就是单片机的哪组I/O控制1602,具体到每个管脚)
假如:你的1602是P1口控制,而你下载的程序里控制1602的是P2口,这个程序如果不改动的话,照搬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A:
你的开发板是那种啊?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发板是那种啊?有图吗?

普中买的51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发板是那种啊?有图吗?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使用开发板专门配套的程序就好,网上的不一定适合

网友C:
DHT11是单总线通信的,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你看看你的晶振是否和其他开发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