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仿真和实际的差别!

楼主:
仿真结果输入的是3.2V,实际结果2.4v.问题在哪里呀???真是搞不懂,差别这么大。

开始R3是3K的,R1是220.

网友A(2019-07-24):
问题出在Q1的BE压降上:
BE是二极管正向特性,仿真时其它电流接近于0,可以认为是0.1V的压降。
实际工作中,电流稍大,有0.7V压降。

网友B:
仿真是采用标准的元器件参数来计算,实际的电子元件是与标准的有差距的。

网友C:
电压输入到输出压差太小~~~

网友C:
图中输入3.7v应是否重新配置了供电网络!

网友D:
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怎么会这样的呀,一样的电路,结果怎么会不一样的结果呀?
你这个仿真就和我的实际结果比较接近了!!!

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D:
不对哦,你这个是接负载了,我的是没接的。
也差不多呀。

就算我接5V也是这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