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TI杯电流信号检测装置STM32代码,电路原理图和文档

楼主(2019-07-24):
这是2018年TI杯电流信号检测装置一等奖作品,有原理图,源代码资料
主控是STM32F103ZET6
原理图是用AD画的。

摘要:设计并制作了一种电流信号检测装置,系统主要由功率放大电路,电流传感、检测及调理电路,由ARM单片机为核心的数据采集、参数测量以及显示电路组成。功率放大电路以TDA2030为核心搭成电压增益为1的电流放大电路,驱动10Ω负载产生10mA~1A的电流,使用漆包线绕制成的线圈作为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信号,使用INA2134OP07构成信号调理电路,将感应到的微弱信号变为易于单片机采集和处理的电压信号,由STM32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实现被测信号峰峰值检测、频率计算FFT分析与显示。当该系统输入频率范围为50Hz~200Hz非正弦信号时,通过FFT算法能实现电流信号基波频率的测量,以及基波和各次谐波分量幅度的测量。
        经过测量表明,作品指标全部满足竞赛题目要求。
1.任务
如图1所示,由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经功率放大电路驱动后,通过导线连接10Ω电阻负载,形成一电流环路;设计一采用非接触式传感的电流信号检测装置,检测环路电流信号的幅度及频率,并将信号的参数显示出来。
图1  电流信号检测连接图

一、方案设计与选择
系统主要由功率放大电路,电流传感、检测及调理电路,由ARM单片机为核心的数据采集、参数测量以及显示电路组成
1.电流传感方案选择
        方案一:使用集成电流传感器件。集成电流传感器,使用方便,测量结果准确,但是的缺点是线圈的匝数固定不变,不能根据自己实际电路和测量要求来改变线圈匝数。
        方案二:漆包线手工绕制电流传感器。采用漆包线手工绕制电流传感器。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变磁芯材质、漆包线粗细和线圈的绕制匝数,来适应测量电路,满足测量要求。绕制简单,易于实现。
        综上所述,本次系统设计选用方案二。
2.功率放大电路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使用分立器件制作功率放大电路。功率管用大功率三极管。使用分立器件制作的功率放大电路,静态电流大,非线性失真小,管耗大,且效率低。用该电路作为前级功率放大电路输出的电流峰峰值远远大于1A,但是输入方波时有些谐波会丢失,导致经过功放后输出的方波波形有点失真。
方案二:TDA2030芯片。TDA2030是一款单芯片音频功率放大器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流输出和高工作电压,低谐波和交越失真等特点。该电路输出的电流能满足题目要求,并且非线性失真小,即使输入方波,三角波也不会丢失谐波分量。
综上所述,本次系统设计选用方案二。
3.差动放大器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选择INA217仪表放大器将差分电流信号转化为单端输出电流信号,该芯片具有低噪声,低失真,高带宽等特点,但是检测小电流信号时,检测的波形有些失真。
方案二:AD620芯片。选择AD620仪表放大器将差分电流信号转化为单端输出电流信号,AD620是低功耗仪表放大器,该芯片具有低功耗,低噪音,直流性能出色等特点,但是检测微弱信号时会出现噪声干扰,波形出现的毛刺多,单片机很难检测
方案三:INA2134芯片。该INA2134是一个差分线路接收机组成的高性能运算放大器,具有片上精密电阻器,低失真和高的转换速率。该电路能够检测出50Hz~1kHz,100mV~10V的正弦波和50Hz~200Hz的方波,并且波形不失真,噪声好。
综上所述,本次系统设计选用方案三。
4.后级运算放大器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LM358双差分输入运算放大器作为微弱信号放大,该芯片的低频特性很好但是高频特性差,由于有偏置电流所以输出的波形不是很好,并且最后给单片机的信号是正的,所以需要把信号往上偏置到正半轴,但是LM358的失调电压大,所以这里不选择LM358
   方案二:OP07芯片是一种低噪声,非斩波稳零的双极性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由于OP07具有非常低的失调电压,所以OP07不需要额外的调零措施,OP07同时具有输入偏置电流低和开环增益高的特点,这种低失调,高增益的特性使得OP07在检测小信号时效果出色。
综上所述,本次系统设计选用方案二。

二、系统结构论述与框图
系统主要由功率放大电路,电流传感、检测及调理电路,由ARM单片机为核心的数据采集、参数测量以及显示电路组成。系统总体框图如图2.1所示。
              由任意波形发生器提供所需信号,输入到功率放大电路进行功率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经过10Ω负载转化为电流信号,该电流信号以非接触的方式,通过磁耦合在由漆包线绕制的线圈两侧产生感应电流。由于感应电流信号非常微弱,需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将微弱信号变为单片机可识别检测的信号,进行采集。单片机采集到数据之后,进行FFT计算,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数据显示到屏幕上。

图2.1 系统结构框图
三、理论分析及相关参数计算
1.功率放大器理论分析
功率放大器以TDA2030音频放大器制作,TDA2030具有体积小、输出功率大、失真小等特点。该功放可实现电流和电压的放大,根据题目要求,将电压增益设计为1。
2.电流检测分析电路的理论分析
电流检测分析电路包括差分电路、跟随器、同相放大电路、反相加法电路、反相电路和基准源电路组成。
差分电路是将从电流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转化为单端输出信号,差分电路用INA2134芯片设计,该芯片是高性能的运算放大器,内部具有导通芯片的精密电阻。后面跟一级电压跟随器,起到前后级缓冲、隔离的作用,再经过一级放大,因此可以将微弱信号放大,便于单片机检测。反相加法器将稳压源AMS1117-1.8V输出的直流电压和放大器输出的信号相加使得信号偏置到正半轴,但因为采用反相加法,信号全部在负半轴,需要一级反相器来使信号在正半轴。
四、电路设计
1.硬件设计
1.1功率放大电路设计
功率放大电路用TDA2030芯片设计,电压放大倍数为1,设计电路图如下:

图4.1 功率放大器TDA2030电路图
1.2电流检测分析电路
电流检测分析电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信号放大部分、稳压源部分、信号偏移部分。
信号放大部分包括差分电路、跟随电路、放大电路。差分输入端并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将差分输入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经过差分电路转化为单端输出信号,再经过跟随,放大。放大倍数为电路图如下:
图4.2信号放大部分电路图

稳压源部分用固定式低压降线性稳压器AMS1117-1.8V设计,输出1.8V直流电压,电路如图:

图4.3 稳压源部分电路图

信号偏移部分由反向加法器和反向电路组成,电路如图:

图4.4  信号偏移部分电路
2.软件设计
STM32单片机对送入的非正弦信号进行AD采样,并进行FFT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即可得到被测信号的基波频率、谐波频率和幅值。主控程序的流程如图4.5所示。

图4.5 主控程序流程图

五、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1.测试仪器
数字信号发生器:DG4062;
台式万用表:DM3058;
双踪示波器:DS2202E。
2.测试方案
分析可知,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都有可能影响测量结果,这两者都属于变量,故采用控制变量法进行结果测量;使用双踪示波器观察电流信号有无明显失真。
(1)当输入正弦信号频率范围为50Hz-1kHz时,测量流过10Ω负载电阻的电流峰峰值,用示波器观察系统输出波形;
(2)控制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变,测量输入信号频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并记录数据;
(3)控制输入信号的频率不变,测量输入信号幅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并记录数据;
(4)信号发生器输出非正弦信号,基波频率范围为50Hz-200Hz,测量电流信号基波频率和基波及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度,并记录数据。
3.测试数据及结果
(1)分别设置输入信号的频率为50Hz、500Hz、1kHz,测量流过10Ω负载电阻电流峰峰值,并用双踪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的波形。测试结果如表5.1所示。
表5.1 不同频率下的电流峰峰值
频率
50Hz
500Hz
1kHz
电流峰峰值
1.152A
1.149A
1.155A
结论:满足竞赛题目要求,输出电流峰峰值大于1A
(2)控制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变,改变频率测量。分别设置输入信号幅度峰峰值为100mA、5V、10V,改变频率进行测量。测试结果如表5.2、5.3、5.4所示。

/**
        ADC + DMA + 定时器
        定时器触发ADC转换。
        采样出来的点进行 FFT 分析。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_SysTick.h"

#include "_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_Led.h"

#include "_AD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FFT_LENGTH                4096                 //FFT长度,默认是1024点FFT

float FFT_PARAMETERS(float * pSrc,u16 numSamples);

float fft_inputbuf[FFT_LENGTH*2];        //FFT输入数组
float fft_outputbuf[FFT_LENGTH];        //FFT输出数组
float MAX_AMP = 0;
u16   base_fre = 0;
float          harmonic_waves[20] = {0};//前20次谐波的幅度存储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cfft;        //

///===============================================================================================

///* Private variables ---------------------------------------------------------*/
///
extern uint8_t _DisplayTemp[60];        //存放 需要屏幕显示的 字符串
///
uint8_t dis_temp=0;        //默认0, 按键1切换1,显示频谱
//float mode_temp = 2.96;//测试模式,默认,串联电流表检测,系数是2.96。 按键2切换1,并联测电压检测
float mode_temp = 1;//2.965;//修正系数,默认,2.965并联测电压检测.串联电流表检测。 按键2切换1,

        uint8_t k=0;
//uint8_t _Flag_DMA_IT=0;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DMA方式传到SRAM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NOFCHANEL];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_ADC_Process1(void);//ADC处理
//显示各频点的柱条
void dsp_column(void);
void display(void);
///===============================================================================================

///===============================================================================================
int main(void)
{
///====== 变量 =====================

///====== 初始化 ===================
        SysTick_Init();/*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USART_Config();//初始化串口1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LCD_Init();

        ADCx_Init();                        //开了ADC1,4个通道。通道10~13对PC0~3。
        _TIM3_Config();

///===============================================================================================
        POINT_COLOR = BLACK;
        //LCD_ShowString(8,8,240,300,16,"Measuring System");

        while(1)
        {
  #if 1 ///// 引脚 PC0 , ADC1, ADC_Channel_10
DMA_Cmd( DMA1_Channel1 , ENABLE);
TIM_Cmd( TIM3, ENABLE);

                if( Key_Scan( KEY1_GPIO_PORT ,KEY1_GPIO_PIN) == KEY_ON )
                {
                        dis_temp = !dis_temp;        //默认0, 按键1切换1,显示频谱
                        LCD_Clear( WHITE);         //清屏
                        LCD_Display_Dir( dis_temp);                //设置屏幕显示方向
                }
        ///~~~~~~~~~~~~////
                if( Key_Scan( KEY2_GPIO_PORT ,KEY2_GPIO_PIN) == KEY_ON )
                {
                        mode_temp = 2.96;        //  按键2切换1,2.96串联电流表检测。默认,2.965并联测电压检测,系数.。
                        LED1_0;
                }

                ///////// 按下KEY4.切换到另一组模块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4_GPIO_PORT,KEY4_GPIO_PIN) == 1 )
        {
                /*等待按键释放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4_GPIO_PORT,KEY4_GPIO_PIN) == 1 )  ;
                        mode_temp = 1.478;        // 默认,并联测电压检测,系数。 按键2切换1,串联电流表检测
                        LED1_0;LED2_0;
        }

                if( Key_Scan( KEY3_GPIO_PORT ,KEY3_GPIO_PIN) == KEY_ON )
                {
                        mode_temp = 1.414;        //按键3切换,串联电流表检测。。 默认,并联测电压检测,系数2.96.。
                        LED1_1;
                }
#endif
/////

        }
}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void)
{
    u16 i ;

        DMA_ClearITPendingBit( DMA1_IT_TC1);
        TIM_Cmd( TIM3, DISABLE);
        DMA_Cmd( DMA1_Channel1 ,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3,0);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 &scfft,FFT_LENGTH,0,1 );//初始化scfft结构体,设定FFT相关参数

for( i=0;i<FFT_LENGTH;i++)//
{
fft_inputbuf[2*i]=ADC_ConvertedValue[i]*3.3/4096;//
fft_inputbuf[2*i+1] = 0;
}

arm_cfft_radix4_f32( &scfft, 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arm_cmplx_mag_f32( fft_inputbuf, fft_outputbuf, FFT_LENGTH);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FFT_PARAMETERS( fft_outputbuf, FFT_LENGTH);        //FFT_LENGTH                4096                 //FFT长度,默认是1024点FFT

//////////////////////////

////////////
if(dis_temp)//默认0, 按键1切换1,显示频谱

        dsp_column();//显示柱条。

else
        display        ();//显示

}
////====================================================///
float FFT_PARAMETERS(float * pSrc,u16 numSamples)
{
        u16 i;
        float temp_MAX=0;
        u16   temp_FRE=0;
        pSrc[0] = 0;
        for(i=0;i<numSamples/2;i++)
        {
        //        printf("test[%d]:%f\r\n",i,pSrc[i]);
                temp_MAX = 0;
                if (pSrc[i]>pSrc[temp_FRE])
                {
//                        temp_MAX = pSrc[i];
                        temp_FRE = i;
                }
//                else
//                {
//                        temp_MAX = temp_MAX;
//                        temp_FRE = temp_FRE;
//                }
        }
        MAX_AMP = temp_MAX;
        base_fre = temp_FRE;
        for(i=0;i<20;i++)
        {
                if(temp_FRE*(i+1)<=1000)
                harmonic_waves[i]=pSrc[temp_FRE*(i+1)]/2048*1.02;
                else
                {        //k++;
                        harmonic_waves[i] = 10101;
                }
        }
        return 0 ;
}/////
//////////////////////////////////////////////
//显示        V单位
#if 0
void display(void)
{
        uint8_t i;

//谐波振幅
for(i=0;i<20;i++)
{
        if( harmonic_waves[i] == 10101 )        //超过题目要求的1k范围的 不显示
        {
//        printf("harmonic_waves[%d]:%c\r\n",i,'-');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fre(%2d)_V =  --       ", i+1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56,40+13*i,240,24,12,"                     ");//显示
        //        k--;
        }
        else
        {
//        printf("harmonic_waves[%d]:%f\r\n",i,harmonic_waves[i]/2.8);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f(%2d) I =%f mA   ", i+1 , harmonic_waves[i]*1000/ mode_temp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 56,40+13*i,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
}
//printf("base_fre:%d\r\n",base_fre);
//printf("Ipp=%f A \r\n", 2*harmonic_waves[0]/2.8 );
//频率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Fre = %d Hz     ", base_fre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26,16,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基波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Ipp = %f mA   ", 2 * harmonic_waves[0]*1000/ mode_temp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116,16,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
#endif
//显示        mV单位
#if 1
void display(void)
{
        uint8_t i;

//谐波振幅
for(i=0;i<20;i++)
{
        if( harmonic_waves[i] == 10101 )        //超过题目要求的1k范围的 不显示
        {
//        printf("harmonic_waves[%d]:%c\r\n",i,'-');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fre(%2d)_V =  --       ", i+1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56,40+13*i,240,24,12,"                     ");//显示
        //        k--;
        }
        else
        {
//        printf("harmonic_waves[%d]:%f\r\n",i,harmonic_waves[i]/2.8);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f(%2d) I =%7.3f mA   ", i+1 , harmonic_waves[i]*1000/ mode_temp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 56,40+13*i,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
}
//printf("base_fre:%d\r\n",base_fre);
//printf("Ipp=%f A \r\n", 2*harmonic_waves[0]/2.8 );
//频率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Fre = %d Hz     ", base_fre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26,16,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基波
        sprintf((char*)_DisplayTemp," Ipp = %.3f mA   ", 2 * harmonic_waves[0]*1000/ mode_temp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116,16,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
#endif
//显示各频点的柱条
void dsp_column(void)
{
   uint16_t i,j=0,m;
//
        LCD_Clear( WHITE);         //清屏
//        LCD_Display_Dir(1);                //设置屏幕显示方向

        // LCD_Fill(0,228,320,240, WHITE );//填充指定颜色
         for(i=0;i<20;i++)
           {
                LCD_Fill(3+j, 228 - (uint16_t)(harmonic_waves[i]*90),12+j, 228 , BRRED );
                LCD_ShowxNum(2+j,228, i+1 ,2, 12,0); //显示一个数字
                if( harmonic_waves[i] != 10101 )
                {
                sprintf((char*)_DisplayTemp,"%d", (uint16_t)(harmonic_waves[i]*1000/ mode_temp) );//将信息打印到_DisplayTemp地址空间里。
                LCD_ShowString( 2+j, 216 - (uint16_t)(harmonic_waves[i]*90),240,24,12,_DisplayTemp);//显示
                        j=j+16;
                }
                }
                LCD_ShowString( 2, 0 ,240,24,12,"Ip/mV");//显示

}

        /////////////
/*********************************************END OF FILE**********************/

网友A:
请问那个差分电路的两个输入和线圈接的时候有正负的区分吗?

网友B(2019-10-15):
楼主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有问题需要了解

网友C(2020-02-06):
楼主还在么,看到的话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有问题请教